typhoon h 和phantom 3/4飞行时间对比的视频:

楼主(2016-05-11):
六轴小轴距的设计是反效率的做法不知道昊翔为何这样设计

网友:
为什么??yuneec通过不断的强调一些无用的卖点,通过买通的review发布各种不实在的品测,通过组织舆论呼应,通过高价来使得代理商有更高的空间,不断把技术落后了2年以上的产品,与最先进的竞争产品对标,这就是yuneec的套路

网友:
cp值比下?

网友:
看到楼主说续航,那智能电池就不得不提,。PS YUNEEC Typhoon h不是智能电池
大疆的电池随时可以检测每个cell的电压和使用循环,电池健康程度可以大大降低炸鸡的概率。
而没有智能功能的锂电池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比如航模电池容量高了不能带上飞机,另外因为没有保护电路,电极短路马上会着火。
智能电池最贴心的是,随时可以看电量还有多少,而不是放在飞机上面等待几十秒钟,遥控器,飞机开机以后才可以知道这块电池还有多少电,才知道需要冲那块电池。
YUNEEC Q500最可笑的地方就是,看电量要插转接头用BB响

网友:
这个视频,左边那个鸡抖成狗了。。。。

网友A:
这是一个更有趣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更有趣的视频

你这要返厂了············作死不保修吧?

网友:
NO  ZUO NO  DIE

网友:
Typhoon   H 毕竟技术不够成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更有趣的视频

测试的这款带intel的避障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这款带intel的避障模块吗?

8888的版本吧,超声波壁障范围很有限,不是正面有障碍物基本无用啊。这个简装版的连室内定位的单目模块都没有
real sense技术本身也没有视觉测速能力,估计到时候一万二三的估计效果也有些

网友:
千呼万唤出来,居然是这么个玩意儿,还好没买继续玩精灵3咯…

网友C:
刚刚试飞了台风,稳定性不够,避障很有限,如果要拍摄作品必须要双控,不然单控太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飞了台风,稳定性不够,避障很有限,如果要拍摄作品必须要双控,不然单控太麻烦了

单控也可以啊,就是360°的云台和脚架作用就不明显了,而且H480这个折叠的脚架结构有间隙,我觉得会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控也可以啊,就是360°的云台和脚架作用就不明显了,而且H480这个折叠的脚架结构有间隙,我觉得会共振
...

总体来说这个机器是不怎么好飞,拍出来的东西也不够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