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转发集成

楼主(2016-05-11):
看到很多大神把433集成后携带使用方便,距离也不受影响,逼格也瞬间提高,所以经过近期不断的翻阅帖子,自己的433转发集成盒也诞生了!贴紧外壳增加散热效率,用18650电池,不怕电池满电放置,电量显示随时观察电量,底部有磁铁和固定孔,可以放在车顶,或者三脚架上,另外还可以加上车载天线,距离更远,逼格更高!

网友A:
控———控接收机————433发射机————433接收机       这样会有延迟

网友B:
不错,盒子跟我的一样,我这两天也要做

网友C:
手工做得有点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做得有点毛的

自己拿钻打的,没台钻,又没车床,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盒子跟我的一样,我这两天也要做

做好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控接收机————433发射机————433接收机       这样会有延迟

这样的延迟还是接受的了,ppm模式控的质量会加大很多,长时间的飞行比较累

网友A:
我觉得还不把教练线的那一头剪掉,焊在433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不把教练线的那一头剪掉,焊在433上,

控的重量会增大,而且控要是1s的话433供电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的重量会增大,而且控要是1s的话433供电也是个麻烦事

用教练线连接,433独立供电,不和空绑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教练线连接,433独立供电,不和空绑在一起,

那中间扯着一根线也很烦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中间扯着一根线也很烦躁啊

不会啊!买一折叠椅坐在上面,椅子背面插一根遮阳伞,(433+电池)绑在遮阳伞的伞尖,用教练线连    挺好的,站着多累啊,坐着舒舒服服的飞,还能遮阳,脖子压力也没了,坐着总比站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中间扯着一根线也很烦躁啊

你坐在折叠椅上,又不来回走动,谈何烦躁           喝着啤酒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坐在折叠椅上,又不来回走动,谈何烦躁           喝着啤酒爽飞

好吧,各有各的玩法,你这玩法也挺嗨,还酒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