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exhp R146接收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6-05-11):
如题,电调把接收机给烧了,哭死!经过检查发现这个配件烧了,但是看不到上面的字了,不知道哪位模友知道!还有目前接收机的状况是供电正负极短路状态,还要检查哪?谢谢

网友A:
“正负极短路状态”在线测不好判别,先把坏掉的取下再测看看

网友B:
帮你看了看是DA+V或者是QA+V。你把它焊下来看看还短路与否?对着你的图看:下面左边的脚接电源负极,下面右边两根焊在一起的接电源正极。

网友B:
橙色天线,35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短路状态”在线测不好判别,先把坏掉的取下再测看看

谢谢  模友 我先弄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看了看是DA+V或者是QA+V。你把它焊下来看看还短路与否?对着你的图看:下面左边的脚接电源负极,下面右 ...

强大的模友群  谢谢   真专业  我拆下来看看是否还短路  如果还短路那就应该不是他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天线,35兆的吗?

是35M的  双叶北 京售后不管  说不是大 陆行货   不予以维修  给钱都不给修  说没有设备维修  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看了看是DA+V或者是QA+V。你把它焊下来看看还短路与否?对着你的图看:下面左边的脚接电源负极,下面右 ...

看器件上面好像有个0   这个0是什么意思   麻烦您了

楼主:
麻烦模友  谁有这个接收机的电路图纸  谢谢

网友B:
我的是72兆的,但应该不与频率有关,我是用高倍放大镜看的,应该是波峰焊的,表面过锡了,字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2兆的,但应该不与频率有关,我是用高倍放大镜看的,应该是波峰焊的,表面过锡了,字不太清楚。

谢谢   谢谢  麻烦您了   在线等

楼主:
这个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原件多一些

楼主:
这个可以看清楚些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谢谢  麻烦您了   在线等

麻烦亲在我帮我看一下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二极管)的型号  谢谢

楼主:
大概确认就是以上两个件坏了,谁知道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型号

网友C:
那不是二极管,是47U 16V的钽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二极管,是47U 16V的钽电解电容

谢谢谢谢!是呢,已经买了!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二极管,是47U 16V的钽电解电容

其他还需要检查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二极管,是47U 16V的钽电解电容

其他还需要检查哪里?麻烦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还需要检查哪里?麻烦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说实话,我也只知道那是只钽电容,别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也只知道那是只钽电容,别的不懂

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D:
是三端稳压器输出3V,反接损坏几率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三端稳压器输出3V,反接损坏几率发

是7803吗?

楼主:
太专业了 太专业了  谢谢您  谢谢您  感谢  膜拜

楼主:
呜呜  没有7803这个型号   照片上的型号也查不到  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803吗?

可以用HT7130 SOT-89封装代换

网友D:
HT7130引脚定义可以咨询下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130引脚定义可以咨询下卖家

嗯嗯!谢谢!谢谢

网友:
论坛真强大,藏龙卧虎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花了5毛钱买了个胆电容,又换了一个三端模块,修好了!真心谢谢大家!为了这次维修特意买了个热风焊枪,也是一直想买,这次正好买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B:
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

修好了,测试一切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