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电机直接驱动大浆的电直

楼主(2016-05-11):
市面上的电直大多都要通过一组齿轮减速

直驱有什么缺点呢?

在网上只找到helifreak里一片2011年的帖子讲到用电机直驱450,减少了噪音和机械损耗

网友:
扭矩不足

网友:
隐约在论坛好像看到过

网友:
几年前有模友这样探索过,后面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还是不太好吧!

网友A:
首先扭力不足,暴不起来
直驱要盘式电机,那个成本可不低,而且一炸就挂了
电机过大还会导致陀螺效应,灵活性下降

网友:
扭矩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扭力不足,暴不起来
直驱要盘式电机,那个成本可不低,而且一炸就挂了
电机过大还会导致陀螺效应,灵 ...

一炸就挂?哪里听说的?

求炸坏电机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扭力不足,暴不起来
直驱要盘式电机,那个成本可不低,而且一炸就挂了
电机过大还会导致陀螺效应,灵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551

我来贴炸直驱电机图吧!

不止图,还有食品:
www.56.com/u62/v_NjU5NDU4NDM.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551

我来贴炸直驱电机图吧!

大神,受我跪拜,看的目瞪口呆啊,没想到电机自驱还可以自旋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受我跪拜,看的目瞪口呆啊,没想到电机自驱还可以自旋翻!!!

这个木头的,也自旋翻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04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扭力不足,暴不起来
直驱要盘式电机,那个成本可不低,而且一炸就挂了
电机过大还会导致陀螺效应,灵 ...

扭矩什么的应该不是问题吧,尤其看到多旋翼这些年的发展,也没见一炸鸡就烧电机。

陀螺效应确实是一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551

我来贴炸直驱电机图吧!

拜读了12年的那篇文章。这两年的多旋翼热带来不少便宜的大扭矩电机吧,可以在货架产品上找到合适的吗?

省了一级减速可以提升不少效率,机械更简单了

网友:
关键是成本,盘式电机可不便宜啊。还有重量太重。

网友B:
8十多克,跟一般的电机差不多吧?

网友D:
你炸机狠了总要找个卸力的部件以降低损失,这个锅就给大齿盘背了。

网友E:
电机直驱怎么auto-ro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炸机狠了总要找个卸力的部件以降低损失,这个锅就给大齿盘背了。

现在用大齿盘减速导致炸鸡扫齿是结果,不是目的。

如果是电机直驱,对应的卸力是电动机变发电机,冲击电调,其中的滤波电容发热。所以很可能没有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直驱怎么auto-rotation????

有单向的,一样可以Auto-Rotation。
问题是450要做熄火降落不容易。

网友F:
转动惯量太大,陀螺效应太明显了,不容易控制,特别是在翻转的时候,角动量会很大,打舵舵机会很吃力。而且锁尾的压力也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转动惯量太大,陀螺效应太明显了,不容易控制,特别是在翻转的时候,角动量会很大,打舵舵机会很吃力。而且 ...

这是推测还是实际经历?

网友:
还是24兄给我们做了测试了,450可以,但是如果600,700行不行,有没有这么大的电机,带的动700?

网友:
扭矩和转速问题

网友:
鄙视这种一个人偷着用,不拿来红山派

网友:
电动机直接驱动大浆扭矩不够,转速过高,造成浆尖线速度过高;如果换小浆,整体又效率不够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是推测还是实际经历?

这就是本论坛的特色。
说扭矩不够,忘记看力臂。
说角动能大,忘记看转数。
说坏电机,忘记扫齿的原因。
说尾舵机压力大,忘记反扭力从哪来。
。。。。。。。
说6S电流小,忘记6S电阻大。。。。。。。
闭眼说天下。

我闭眼说,老大周末愉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本论坛的特色。
说扭矩不够,忘记看力臂。
说角动能大,忘记看转数。

假设马达齿15T,大齿150T,要保持同样的扭力,马达直径要扩大10倍,再加上盘式马达都很薄,扭力大给我看看?
角速度的公式里,转速增加只是直线性上升,而直径却是平方倍,哪个动能大?
坏电机就见仁见智了,一般来说越大的东西越不耐炸
尾舵机和6S好像没看到有人说,你是穿越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假设马达齿15T,大齿150T,要保持同样的扭力,马达直径要扩大10倍,再加上盘式马达都很薄,扭力大给我看 ...

“假设马达齿15T,大齿150T,要保持同样的扭力,马达直径要扩大10倍,再加上盘式马达都很薄,扭力大给我看看?”
算完磁通面积再来说话,看要不要10倍的直径?扭力不够人家靠啥在飞?

“角速度的公式里,转速增加只是直线性上升,而直径却是平方倍,哪个动能大?”
算完角动能再来说话,别忘了转速差10倍。

“坏电机就见仁见智了,一般来说越大的东西越不耐炸”
问问A24炸坏了几个电机再说话,别忘问他炸了多少次。

“ 尾舵机和6S好像没看到有人说,你是穿越了吧?”
尾舵机,细细看帖再说话。

至于6S,犯的毛病都一样,别把无理当物理。

(A24送给我的是6mm高的磁钢,其性能指标相当于2221的外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假设马达齿15T,大齿150T,要保持同样的扭力,马达直径要扩大10倍,再加上盘式马达都很薄,扭力大给我 ...

聊死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大齿盘减速导致炸鸡扫齿是结果,不是目的。

如果是电机直驱,对应的卸力是电动机变发电机,冲击 ...

炸机让电机堵转,电流过载,指不定是烧电机还是烧电调,,炸机的机械结构冲击力和电机产生的力对抗,这之间的传动系统就全是牺牲品,没有这些背黑锅的,指不定是烧电机还是烧电调,,
你确定炸机之后是让电机变发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假设马达齿15T,大齿150T,要保持同样的扭力,马达直径要扩大10倍,再加上盘式马达都很薄,扭力大给我 ...

前两点我算错,你对
3你没炸坏不代表别人不会坏,同样炸法人家普通马达能炸更多次
炸卡转的话力量一样,但盘式马达支架结构大没有普通马达结实,一般飞机还能扫齿卸力
横向炸弯轴的情况,跟转速没关系,力臂大的受伤比较厉害,而且马达小被炸到的几率也小,普通马达完胜
盘式马达转子的重量大过大齿,锁尾受影响多少会有,不明显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炸机让电机堵转,电流过载,指不定是烧电机还是烧电调,,炸机的机械结构冲击力和电机产生的力对抗,这之 ...

反转才算发电机,不过严格来说正转一样有在发电,产生反向电压对抗电池,宏观上电阻变大。所以一旦卡转失去动态电阻,就导致电流变大,接着烧电机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转才算发电机,不过严格来说正转一样有在发电,产生反向电压对抗电池,宏观上电阻变大。所以一旦卡转失 ...

无刷电机正转反转都一样。

正常情况下电机在被电调驱动的同时,转子也给定子一个反向的电动势,宏观上是电机总电阻变大,所以电机电流不会过载。
在炸机的情况下,电机突然堵转,这个电动势也就没有了,电机线圈相当于一个电感元件,只有自身电阻和电感,宏观讲电机堵转时,总电阻非常小,电流就变得非常大,而且通过发热来释放能量。

网友:
目前来看,之所以用大齿,应该是受到油机设计的影响,再者就是成本因素。
毕竟之前的直升机全部都是油动的,扭矩严重不足,早期大电直都是油动改造,小电直都是有刷电机。什么级别的飞机用什么大小的电机都是套路了,不能因为你设计个直驱的飞机就给你重新设计个相匹配的电机,。
现在电池和电机的发展,用直驱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纠结这个问题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点我算错,你对
3你没炸坏不代表别人不会坏,同样炸法人家普通马达能炸更多次
炸卡转的话力量一样 ...

我非常高兴看到你的这样认理的态度。

在生存方面,的确是比带减速的风险大,不管是纯机械还是电气。

我觉得,直驱在搭配的灵活性不如带减速的。在带减速的配置里我可以用变速比来做一些事,但直驱就没有这个可能了。

网友:
理论比不过实践,很多理论都不现实。。。。
最主要还是盘式电机贵,没人生产。。。。。
还有就是直驱没有多少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点我算错,你对
3你没炸坏不代表别人不会坏,同样炸法人家普通马达能炸更多次
炸卡转的话力量一样 ...

没说一定要用盘式电机啊。。。

减少了机械部件,可以对电调的电气结构和算法改进来提高抗堵转能力(比如加保险丝)。反过来,做一个不扫齿的大齿盘可就难多了。

我之所以有这一问,其实感慨于最近几年多轴大热,就因其机械简单,单纯靠算法来维持性能。

要是直机也能走这种思路没准能打开一片新天地,比如大小桨都靠电机直驱,外加舵机来控制pitch,再加上靠铺的主控,使得整机价格更低,炸机损失小,入门更容易。

网友(2016-12-07):
引用 网友B:
8十多克,跟一般的电机差不多吧?

10年后的今天,某宝已经可以买到用于直驱450 500级别的无刷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