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求推荐

楼主(2016-05-11):
考虑到飞穿越只能用sbus的微型接收,终于决定把xg14出掉,纠结x9d还是18sz,x9d优点开源功能强大,价格便宜,18sz颜值超高,逼格也高,价格略贵,咬咬牙也能上,求大家给个决断

网友A:
不用出,直接买个x9d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出,直接买个x9d可以了

遥控有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同城,平时哪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城,平时哪玩啊

在学校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学校玩。。

哦去过,你们学校还有个团队

网友C:
一次到位,14SG。。

网友:
Graupner 也有微型的接收機, 也可單線連飛控
遙控器型號 MZ-24
接收機型號 GR-12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到位,14SG。。

人家本来用的XG14和14SG一个级别的,何来用14SG一步到位之说?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18s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