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求助

楼主(2016-05-11):
很奇怪的现象,组装好后第一次飞,可以稳稳的起飞,降落降的不太好,有弹起来,但是各部分都完好无损
然后第二次起飞,起来后离地面大概两三米,它严重左偏拉不回来,然后我就放弃拯救它的机会,let  it  go,then 就是炸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是我拯救它不到位,但为啥第一次ok。第二次就严重偏呢?
已经出现过这种现象好几次了,真的很困惑我,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如果机件方面没有问题,就是出现失速了。你确定是全油门起飞吗?

网友B:
应该是失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件方面没有问题,就是出现失速了。你确定是全油门起飞吗?

不是全速😰😰,中上油门,最好全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失速了吧。

maybe,就是不知道为啥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可以

网友:
电机座松动

网友C:
看看你的副翼舵机线与Y线连接处是不是处于“紧绷”状态。如果是就把它松一下,让它有些余量。塞斯纳的大翼弹性较大,飞行当中动作大一点,大翼会变形(上翘)同时拉动副翼连接接头使副翼暂时失灵,飞机落地后副翼回位你怎么试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副翼舵机线与Y线连接处是不是处于“紧绷”状态。如果是就把它松一下,让它有些余量。塞斯纳的大翼 ...

嗯,可是我有用胶带贴紧连接处,可能略紧,这种情况下,还会受影响吗?

楼主:
嗯,也有可能,因为我降落有弹它

网友:
是重心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失速了吧。

对,是速度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机器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时候换新飞机了

网友D:
可能的情况之一:
升降拉早了,速度还不够。第一次起来了是拉的较晚速度够了,或者是满电电压较高动力足,所以刚好起来了,第二次则不行了。
宁可多跑一二十米,快了照样还是起来,慢了就你这状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情况之一:
升降拉早了,速度还不够。第一次起来了是拉的较晚速度够了,或者是满电电压较高动力足, ...

嗯嗯,就是这个原因,它对速度特别敏感。
我还有一个错误,就是舵一下拉太大,也是它容易出现失速的原因

网友E:
换个动力大一点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动力大一点的电机

哈哈,我用的是1400kv的,配8寸桨,换电机,好主意,还没试过,你有试过吗?

网友F:
电机座松动,或者拉早了。
塞斯纳起飞不需要拉杆,速度到了自然起飞了。除非你要做短距起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用的是1400kv的,配8寸桨,换电机,好主意,还没试过,你有试过吗?

我试过2216kv1250,浆用10寸的都能垂直拉升,爽得很。

网友:
副翼扶扶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2216kv1250,浆用10寸的都能垂直拉升,爽得很。

爽啊,就不用担心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座松动,或者拉早了。
塞斯纳起飞不需要拉杆,速度到了自然起飞了。除非你要做短距起飞。

嗯嗯,速度确实很重要

网友(2016-06-14):
难道是反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