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驰远HCP80配HT8高频头在华科尔控D10上的参数设置值

楼主(2016-05-11):
没想到买个HT8想用这么复杂,我是新手,我的D10配HT8遥控HCP80.   现在问题是 只要一推油门 斜盘就猛烈向右偏!!!怎么调都没办法正常!!求高手支招

网友:
遥控器里面的倾斜盘模式设置为120度试试。

网友:
兼容性问题,华控都这样,我已经退货了

网友:
楼主,我的d10+ht8, fbl80v2,和你一样,也是右偏。不知道如果焊接内置高频头会不会好,求知道的大神解惑。

网友:
华科尔  FBL100高频头说明书
华科尔配高频头、高频头的颜色是左没颜色右绿色、
如果颜色不对按高频头中间的切换键变换模式
一、SWASH 斜盘类型:选择140°
1—  NRM
2—  180
3—  120
3—140
3—90
二、TYPE 机型选择: 选择HELI
HELI
AERO
三、REVSW逆转设置
ELEV  NORM
AILE   NORN
THRO  REV
RUDD  NORM
GEAR  NORM
PITCH  NORM
GYRO  NORM
四、TRVAD:舵机行程量
ELEV +/-  75.0%
AILE +/-  75.0%
THRO  H/L100%
RUDD  L/R80.0%
GEAR  +/-100%
PITCH  +/-75%
GYRO +/-100%
五、SWHMX :斜盘混控
ELEV   +40%
AILE   +35%
PITCH  +50%
六、THCRV : 油门曲线
SRVHD
              NO
     NORM
P_L   0.0%
P_1   ACT  20.0%
P_2     INH
P_M  ACT  60.0%
P_3    INH
P_4    ACT 72.5%
P_H    100.0%
SRVHD
       NO
  ST  1
P_L   100.0%
P_1   ACT  92.0%
P_2     INH
P_M  ACT  95.0%
P_3    INH
P_4    ACT 92.0 %
P_H    100.0%
七、PTCRV:螺距曲线设置
SRVHD
              NO
     NORM
P_L   _27%
P_1   ACT  _20.0%
P_2   ACT  _12.0%
P_M  ACT      0%
P_3   ACT    +25%
P_4    ACT   50%
P_H       + 100.0%
SRVHD
       NO
  ST  1
P_L   _100.0%
P_1   ACT  _55%
P_2   ACT  _32%
P_M  ACT    0%
P_3   ACT  +31%
P_4   ACT +56 %
P_H   +100.0%

网友:
你关了油门,先看看pitch通道的效果先,是不是混控不对第6通道。第五通道是给了gyro用了……我用的是er9x……把通道搞好了……曲线调好了就能飞了……

网友(2016-11-18):
华控,进入辅助微调,把副翼参数调一下没事了。

网友(2016-12-19):
80那飞机有毛病 新出时就有这毛病 手拿着飞机油门给到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 你就仔细观观察斜盘 它会慢慢的歪像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