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5-11):
求大神指教,履带车用华科尔D10控,双
电机
,双电调,如何设置差速混控啊?度娘了一下,没有详尽教程,5I是最大的模型网站吧,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
第四天无人回贴,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有难度啊

网友A:
应该可以用副翼通道实现差速,并在油门的基础上实现转弯速度控制。
d10很强的,应该是刷了suv固件后的。

楼主:
有人搞过,但是都语焉不详,我折腾了很久没搞定,我是刷Devo的固件,楼上的兄弟搞成了吗?

网友B:
这个不难 , 用二个程式混控就行了 , 油门通道接右电机 , 方向通道接左电机 ,(1) 油门混控方向 , (2) 方向混油门 ,D10 行不行就不知了 , 基本带2个程式混控的发射该行 , 飞机模式 , 用三角翼模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