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帮忙看看这个可以做拉烟泵吗

楼主(2016-05-11):
如图。。。。。。。

网友:
可以,再买个有刷电调

网友:
最好还是买那个隔膜泵

楼主:
试过了这个泵不行会漏油,楼上推荐下那个隔膜泵

楼主:
蠕动泵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蠕动泵可以吗

某宝上有拉烟泵 170个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蠕动泵可以吗

还可以控制速度 接收机供电 可以用遥控器上的比例开关来控制流量 或者是跟油门比例混控

楼主(2016-12-02):
我不知道楼上说的什么是隔膜泵。曾经买电子原件时在一家店铺看到一个抽水泵,觉得好玩就顺带了两个。3.5元一个。回来拆开研究,发现那个电机和水泵是分开的,叶轮和电机靠两块磁铁传动。电机好像是370的。估计在100克上下。用2s电池抽水玩。水可射1七八十厘米

网友:
实践是检验行不行的唯一标准,装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要齿轮泵才行,这个隔膜泵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