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

楼主(2016-05-11):
不多说看图 焊电池不成问题 还可以焊薄铁皮

网友A:
赶紧说说怎么做的,需要什么工具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说说怎么做的,需要什么工具来做

一个微波炉变压器 下面露出铜线的是220V初级线圈,需要保留,操作时注意保护;上面用绝缘纸包裹着的是次级线圈,要动手拆除掉 用钢锯将次级线圈的一端锯开。 刚才讲了,锯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下面的初级线圈,千万不要破坏了初级线圈的漆包线,不然这个变压器就挂了终于将次级线圈给敲打出来了,注意还要把两块方铁芯拆除。 找了根2多长,约25mm2的多芯铜线,可是外径太粗了,外径约11mm 用次方法再将第二绝缘层剥开,用刀片划第二绝缘层时,要控制好力度,不要划着了第三绝缘层了。 这是剥好的铜芯线与拆除完毕的变压器。 铜芯线绕着变压器的中间铁缠3圈,缠的时候要用力要均匀,使3圈铜芯线的大小一致,为了做到这点,我用了3根扎带 给变压器加电,测量次级线圈输出电压3.3V。 将放电端子,对头顶着2片锯条,通电时间约1秒,锯条就发红了。。。   。。。   稍等一下发刚做好的 测试视频

网友:
是一個赶接好方法。。

网友:
论坛人才真多

楼主:
买的时候最好问问是铝线的还是铜线的 现在几乎都是铝线的  老款的是铜线的铝的不能用啊  以用就烧了

网友B:
低电压高电流么?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高电流么?人才啊

恩  电流能达到100A估计还会更打

楼主:
刚做好的试试咋样?from=s1.8-1-1.2

网友C:
看着不错,不知道危险性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不知道危险性高不高,

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
DIY技术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