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50A配460MX

楼主(2016-05-11):
好盈V3 50A配460MX ,电调恢复了出厂值,遥控器的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的。设置油门行程后,推油门,要推到靠近中间电机才开始转动,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解决?

礼节性的精神手信,请模友自备营养快线
下面是拍的过程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缓启动,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很正常

不是把,缓启动是这状态?就算缓启动稍微推点油门也不要推到中间啊,不到靠中间位置电机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把,缓启动是这状态?就算缓启动稍微推点油门也不要推到中间啊,不到靠中间位置电机不动

那看一下你的油门曲线

网友:
关闭精灵模式,看说明书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是缓启动,是缓缓,启动

网友B:
圖片那叫一個嚇死人,不信的,看看非洲那些土女,幾年之後變成怎樣?

下降到肚池的了,不要以為大就是好

网友:
看见图就点近来了。

网友C:
说明书也不看定速油门要40%才起缓启动 , 11秒才达定速设定转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把,缓启动是这状态?就算缓启动稍微推点油门也不要推到中间啊,不到靠中间位置电机不动

开了定速是要百分之五十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片那叫一個嚇死人,不信的,看看非洲那些土女,幾年之後變成怎樣?

下降到肚池的了,不要以為大就是好 ...

非洲的没钱保养

网友:
这个正常

网友:
默认是定速的,更改一下模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也不看定速油门要40%才起缓启动 , 11秒才达定速设定转速

网友:
定速,超过油门40%电机才会缓启动

网友:
来看妹妹的

网友:
看美女的大胸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也不看定速油门要40%才起缓启动 , 11秒才达定速设定转速

你LS的各位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