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振……

楼主(2016-05-12):
谁能告诉我飞机不安装尾巴震动八百(我艹)装上尾巴加尾桨震动两千……(心中一万只羊驼在大草原上奔腾)怎么解?

楼主:
小飞机在挑战我,很调皮!

网友:
潜水排震贴

网友:
慢慢排查,我刚装了一台飞越450,悬停最大震动2800,尾巴震的都重影了,全部拆了一个一个重装,最后只剩电机全油门震动800多,把电机寄回去换了

网友A:
尾巴与尾管太紧震动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与尾管太紧震动也大

是,但是不夹紧怕甩变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但是不夹紧怕甩变方向!

不会的,不要特别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不要特别紧

好的谢谢!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C:
装上大桨试飞一下看看?我的机子不装大桨,只有尾巴尾桨时,50%油门,震动上3000,上了旋翼头和大桨悬停,震动反而下来了,只有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并没有,震动依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大桨试飞一下看看?我的机子不装大桨,只有尾巴尾桨时,50%油门,震动上3000,上了旋翼头和大桨悬停, ...

手拿着挂上大桨百分之五十油门零螺距三千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大桨试飞一下看看?我的机子不装大桨,只有尾巴尾桨时,50%油门,震动上3000,上了旋翼头和大桨悬停, ...

3d定速75,四千加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拿着挂上大桨百分之五十油门零螺距三千振!

把所有部件全拆了,只留电机空转查看震动,电机动平衡不行的话,很微小的震动都会被尾桨和主旋翼放大。。。

网友C:
模型,当时我排震,直接把飞越的机子“排”成亚拓了。。。。结果发现是电机和机身引起的高频共振,共振点正好在50%油门处,电机还是有问题,但是上了大桨后,好了一些,震动在接受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部件全拆了,只留电机空转查看震动,电机动平衡不行的话,很微小的震动都会被尾桨和主旋翼放大。。 ...

试过100多点的震动。是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当时我排震,直接把飞越的机子“排”成亚拓了。。。。结果发现是电机和机身引起的高频共振,共振点正 ...

同感!我齿轮传动轴等也都是亚拓了,就是为了排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部件全拆了,只留电机空转查看震动,电机动平衡不行的话,很微小的震动都会被尾桨和主旋翼放大。。 ...

电机空转,最大油门是100多点点

网友D:
所有传动部件都要逐一排除下,一般不带大小桨在200+

网友:
原来你就是这样当上上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传动部件都要逐一排除下,一般不带大小桨在200+

我电机空转最大油门都一百加了!

网友:
不玩直机的飘过

网友:
不带尾巴,800震动,说明你已经震动大了,下大桨,测震动。一般在2-300.还大就拆旋翼头,主轴,大齿。。。。一个个检查,不要急。你现在是尾巴把震动放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空转,最大油门是100多点点

你不能看它的最大震动值是多少,要看震动曲线的变化,从油门哪个点开始的激变,从而推出是不是电机和机身产生的共振问题,还有,可以试试把电机座和侧板连接的那四个螺丝松掉,不拧紧,留点间隙,再看看振动值,我就是这样发现的,那四颗螺丝一松,震动就没了,日。。。。一拧紧,震动就来了,这就说明电机和机身产生的共振,我问过几个朋友,人家给我的答案是电机动平衡不行,让我换个花牌或者原厂甚至蝎子电机,我还没换呢。。。现在我两台机子,一台转动件全是亚拓的轴传,一台飞越的皮传,悬停都在2000以下了,不管了,将就飞先了。。。。

网友:
如果振动值是缓慢上升,随着油门的上升达到一个峰值,那就说明不是电机和机身产生的共振,如果说振动值随着油门的上升,在某个点有个振动值的激增,过了这个点之后,振动值下降回来,就说明是电机和机身导致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