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6轴首飞成功。。。

楼主(2016-05-12):
今天有时间,把已经装好已久的6轴拿出来飞,,首飞成功,,太高兴了,,,也有个问题,6轴在没起飞之前一切正常,但是起飞以后,红灯闪烁,是怎么回事啊,请大侠指点!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2Njc1MTkyNA==.html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拿着飞机转圈啊?再就是楼主的遥控器天线很吊啊

网友B:
LZ飞控用的NAZA吧,红灯闪估计是搜星搜的比较慢,卫星数不够,或者电池有问题,一起飞压降太大,飞控报警,再有可能是飞控的电压保护设的值太高。

网友:
看半天,终于看清楚中间那条是天线

网友:
很棒的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拿着飞机转圈啊?再就是楼主的遥控器天线很吊啊

你估计没玩过多轴飞机吧,拿着飞机转360度是调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飞控用的NAZA吧,红灯闪估计是搜星搜的比较慢,卫星数不够,或者电池有问题,一起飞压降太大,飞控报警, ...

卫星数量已经达到6个以上了,可能是电压保护设定太高了吧,我是默认的,没有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飞控用的NAZA吧,红灯闪估计是搜星搜的比较慢,卫星数不够,或者电池有问题,一起飞压降太大,飞控报警, ...

我用的是4S电池,请问电压保护的第一保护和第二保护怎么设置,设置在多少电压?

网友:
我玩4轴APM飞控,自己调试的,我飞前没转过,哈哈

网友(2016-08-07):
看不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