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自检后十字盘有时候往一边倾斜

楼主(2016-05-12):
K8陀螺仪自检后十字盘有时候往一边倾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十字盘跳不?如果十字盘跳一下,说明自检通过了,自检通过后,在不动飞机的情况下,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
如果通过自检后,十字盘自己倾斜,估计是陀螺仪的问题了!

网友:
沒用過 K8 ,不過,某陀螺儀如果自檢成功就會跳一下,

自檢不通過就會側一邊,

插電後別動直升機,就會自檢通過的了!

网友B:
就是这个鸟样,多试几次,自检过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鸟样,多试几次,自检过了就好了

就是自检过咯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检过咯歪的

我也碰到过,就是这样的,多试试吧,毕竟是个山寨,只要能过,还是可用的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了,断电在通电试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K8问题,我遇到两个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问题,我遇到两个了,换吧

还是同样的十字盘斜哦?

网友D:
通电过后不要去动遥控器遥感 自检通过以后再去动遥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过后不要去动遥控器遥感 自检通过以后再去动遥感

在没有自检过没有动遥控器,自检过后动哈摇杆,十字盘就斜咯

网友E:
先开控再通电自捡就会水平

网友F:
微调有问题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跳不?如果十字盘跳一下,说明自检通过了,自检通过后,在不动飞机的情况下,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
...

就是自检后有时候就慢慢倾斜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开控再通电自捡就会水平

有时候自检后就开始慢慢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调有问题就会这样

k8陀螺仪没有调微调

网友F:
不是陀螺仪上的,是你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陀螺仪上的,是你控上的

控上的微调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自检后就开始慢慢歪

这样你断电多等一会儿再通电,这样自检就会水平了,若自检过后自己斜那有可能你太急或许你没等自检完动过飞机使他水平状态初始化乱了,上电自检要等十字盘上下跳动后,再等一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