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的出厂螺距是多少?

楼主(2016-05-12):
因为没有原配的遥控器,用华科尔的devo7e刷机来飞K120,但是不知道出厂时候的螺距是多少,目前调整到12°来飞,感觉动力不足,现在在排查到底是油门问题还是螺距问题,有测量过的朋友么?
我给一个直观的数据,把两个浆折叠,螺距推倒最大,两个浆尖之间的距离5cm,这个距离对应的螺距就是12度。如下图的参数H

方便的话,告知一下各位的这个H值是多少?如果知道螺距,直接说螺距更好,谢谢模友

网友A:
感觉12度有点儿大吧,估计10度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12度有点儿大吧,估计10度左右就可以了。

十度估计很难飞,升力不足

网友B:
一直都是用根据手感调的,大螺距不掉转,正负螺距够用就好了,小机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用根据手感调的,大螺距不掉转,正负螺距够用就好了,小机不必纠结。

倒不是因为纠结,而是动力上不去,现在在排查是螺距问题还是电机和油门问题

网友:
小机桨效不高,可以1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