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和桨的搭配 常识

楼主(2016-05-12):
经常看见有问XX飞机 应该用什么电机 电调 电池之类的问题 尤其以应该配什么电机最多
就咱们经常用的XXD电机来讲,各种的电机的型号 数字上很好区别 但是这些数子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还是有人不知道的
今天哥露个小脸 给比我还白的朋友说道说道!!#(害羞)
咱们常用的22XX系列XXD电机 22就是代表定子铁芯的直径04 08 12 17 等代表铁芯的轴向长度。举例子来说,XXD的2217电机的铁心相当于把两个2208铁心叠合起来,所以如果同样是1400KV值的话(KV一样那么相同电源电压下转速就相同),那么理论上2217的扭矩会达到2208的二倍。实际上就不知道了 因为没使过那么大的马达!!
自己的飞机到底配什么样的马达也是有数据的 需要根据 飞机的翼展 重量 飞机的类型(前拉或是后推)来确定马达的具体型号,KV值 以及马达所需要的电调和电池(这个另说)
XXD电机配桨拉力表:
A2217KV930
GWS1047RS桨,11V 12.1A,6430转,推力788克。10V 10.9A,6130转,推力710克。。(500克级别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1060HD桨,11V 9.9A,7130转,推力650克。10V 8.6A,6690转,推力575克。
A2212 KV1000
新西达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新西达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A2212 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新西达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新西达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新西达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新西达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A2212 KV2200
新西达7035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新西达8040HD桨,11V21.1A 16900转 推力620克,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板 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10V 9.4A,7650转,推力500克。(300-500克电动小3A的配置,3S 10-12C,1000-1300mAh)
HY8043桨:11V 8.2A,9500转,推力618克。10V 7.2A,8880转,推力540克。(300-500克普通固定翼配置,3S 10-12C 800-1500mAh)
GWS1047RS桨:7.5V 9.6A,4880转,推力443克,7V 8.8A,4720转,推力410克,6.5V 8.1A,4530转,推力370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HY7060桨:11V 9.2A,9030转,480克,10V 8.2A,8480转,推力425克。
A2008 KV1500
GWS9050HD桨:8V 10.7A,7250转,推力490克。7V 9.1A,6700转,推力425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GWS8060RS桨:8V 10.5A,7120转,7V 8.8A,6530转。
GWS8040HD桨:11V 11.2A,11000转,推力610克,10V 9.8A,10300转,533克。
国产7060RS桨:11V 13.1A,10010转,10V 11.7A,9430转。(400-700克普通固定翼 3A的配置。3S 10-15C 1200-2000mAh。适合用于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电动固定翼,翼龙升级无刷动力的最佳配置。)
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11V 11.4A,14550转,推力650克,10V 9.8A,13530转,推力560克。(航佳挑战者电动小3A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3S 10C 1200-1600mAh)
国产7060RS桨:8V 12.7A,9050转,推力450克,7V 10.7A,8260转,推力400克。(一加一电动小3A的最佳配置。2S 10C 1200-1500mAh。翼龙升级无刷动力用原配8.4-9.6V镍氢电池组的配置)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A2204/1450KV
2S 8040浆,4.3A,270克
3S 7035桨,4.2A,320克
根据以上数据大家应该差不多能看的懂了 但是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反扭问题 一般来说翼展越小越不适合大尺寸的桨,过分的追求动力其结果就是飞机重量增加 速度变快 刚入门的新手最怕的就是这个 因为速度一快 留给你的反应时间就很短 炸机概率也因此上升。。所以合理搭配飞机动力对新手来说很重要滴!!!

网友(2016-07-25):
字好多啊'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

网友(2019-07-20):
看着有点晕,很乱,可能我是菜鸟的事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用闲置的星际3670电机和一个好盈120A电调做了一个风动船,但是不知道配多大的桨。3S或4S动力

网友A:
3670电机是2500KV的

网友:
用下表格就好了

网友:
谢谢收藏了因为这个烧了好几个好赢的电调,后来都上飞腾的了

网友(2020-03-24):
麻烦咨询一下,fms守护者,重量1200g,电机3136-KV1200,电调20A。原浆是1050的,可以换1070的马刀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