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400w充电器左右两个端口测出的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6-05-12):
问一下厂家我的1400
充电器
一号端口和2号端口测出的电压不一样?
电池
都是同一块,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CH1与CH2是设定的一样 的功率吗?是充同一种电池类型吗?如果选择了不同的电池,电压就不会一样了,如果输出功率和需要充电的电池型号两边都一样,那是没什么差的。

楼主:
功率设置是百分之50%和50%,电池都是选Lipo,电池是同一块电池,选的都是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