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微型四轴FPV好点呢 华科尔的D7E可以控制的

楼主(2016-05-12):
en

网友A:
华科尔不就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不就有吗。

甲壳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甲壳虫吗

他们不是有210吗

网友B:
d7e控什么都行 自己组装嘛 上次看一个用apm飞控巡航的 竟然就用d7e  其实7个通道也足够了 更多要注意的是控的可靠性 最好先拉距测试一下 至少200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控什么都行 自己组装嘛 上次看一个用apm飞控巡航的 竟然就用d7e  其实7个通道也足够了 更多要注意的是控 ...

我改成10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不是有210吗

还要更小的

网友A:
130的,坛内不是有人在搞吗,去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更小的

华科尔刚刚推出150穿越机,你自己去看看。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小瓢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的,坛内不是有人在搞吗,去问问

无刷买不起,还是买有刷

网友:
有刷电机不耐用,长航时估计不行,要是只有五六分钟的就直接玩具了,那太多了去了。

网友:
130或者小飘虫带图传的套装 或者买小瓢虫来自己加图传 我用D10玩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