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或者谁想过02s改尾皮传方案

楼主(2016-05-12):
四面悬停未过,已经快炸到生活不能自理了,别的都好说,只要及时切熄火基本不会有损失,就是这个尾伞齿,炸一次扫一次,记得以前华坑出过皮传版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了,有什么改皮传的方案没?求指教!

网友:
02s还可以有皮传,这个有意思,关注

网友A:
02s用皮传?螺蛳壳里做道场啊,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用皮传?螺蛳壳里做道场啊,不现实

记得以前有个V120d05s就是皮传的,不过现在消声灭迹了,连配件都找不到了

网友B:
我第一个吃05s皮传的螃蟹,实践证明,这么小的机,皮传的尾巴反应速度非常差。

网友C:
你好孬上个图啊,我也在改皮传,飞一次炸一次,伞齿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个吃05s皮传的螃蟹,实践证明,这么小的机,皮传的尾巴反应速度非常差。

对我这种飞悬停的新手,有尾巴就行了,炸机成本低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孬上个图啊,我也在改皮传,飞一次炸一次,伞齿伤不起啊。

我只是有一个改皮传的想法,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案可言,所以没图,不过我改了碳纤机身

网友D:
看这个大神,可能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04&highlight=4G6&mobile=2

网友:
D05是皮传机,但是现在没有配件给你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有一个改皮传的想法,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案可言,所以没图,不过我改了碳纤机身

把主轴大齿的金属插销 换成网线的铜丝就可以解决扫伞齿的问题, 一炸鸡铜丝会断开 齿轮基本炸不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大神,可能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04&highlight=4G6&mobile ...

打开要下载5imx App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打开要下载5imx App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主轴大齿的金属插销 换成网线的铜丝就可以解决扫伞齿的问题, 一炸鸡铜丝会断开 齿轮基本炸不坏的

大齿至今就坏过一个,还不是扫齿扫坏的,感觉02s的大齿虽然贵,但还算皮实,只是传动轴前端扫齿太容易扫了,用铜丝或其他软线固定大齿只能说扫不到大齿,前伞齿该扫还是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大神,可能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04&highlight=4G6&mobile ...

多谢,以前怎么没找到这个帖子,学习了,准备有时间了自己改改试试!也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齿至今就坏过一个,还不是扫齿扫坏的,感觉02s的大齿虽然贵,但还算皮实,只是传动轴前端扫齿太容易扫 ...

换网线铜丝,你正常航线飞行 不会扫伞齿的 我以前飞02S就是这样 一开始扫了好多 用此法不暴力的话 基本不会扫的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网线铜丝,你正常航线飞行 不会扫伞齿的 我以前飞02S就是这样 一开始扫了好多 用此法不暴力的话 基本不 ...

用网线里的铜丝?绕几圈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个吃05s皮传的螃蟹,实践证明,这么小的机,皮传的尾巴反应速度非常差。

可以上传照片看一下05s吗?华科尔的很多小机都已经停产,淘宝上都买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网线里的铜丝?绕几圈固定?

不用绕几圈,只要替换原来的那个金属插销,固定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绕几圈,只要替换原来的那个金属插销,固定好就可以了

用焊锡丝可以不?感觉那东西也比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