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k120 d7控够吗?

楼主(2016-05-12):
还是要用d10?原厂控不好用啊。设置费劲

网友:
D7e刷固件应该就可以用。D7的应该没有固件可刷,又没有对频协议,怎么控呢。

楼主:
d7e有点小。那还得d10。买d10还不如把我t8卖了 加钱上14sg合适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7e有点小。那还得d10。买d10还不如把我t8卖了 加钱上14sg合适点吧

14sg不一定能对频,靠运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已经有案例了,d10也不一定能对频,要看买的高频头,都是概率问题,我的d7e但是非常幸运对上了,网上有很多对不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案例了,d10也不一定能对频,要看买的高频头,都是概率问题,我的d7e但是非常幸运对上了,网上有很 ...

有的什么高频头啊 大神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什么高频头啊 大神刷的什么固件

deviation5.0,用的思凯利遥控器里拆出来的高频头

网友C:
最方便的不是买个改的D7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方便的不是买个改的D7e吗

14SG了

网友D:
反正我买的三合一对不了150, 换了另外一款CC2500的就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sg不一定能对频,靠运气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买的三合一对不了150, 换了另外一款CC2500的就对上了。

求对的上频的CC2500地址,谢谢!已用14SG对上,还有个D10想加个头也能对上,这样不用控带来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