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问题模拟器的

楼主(2016-05-12):
这个飞机是冲浪者吗?,就是这个飞机很奇怪,所有的飞机都正常遥控,但是这个飞机就只能上下,左右完全不能控制,请问该怎么弄一下呢?

还是这就是BUG 啊??????

网友A:
浪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资源。。。。。。。。。。。

不懂你想说什么,请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
是不能用方向舵还是不能用副翼

网友B:
请用专业术语,方向舵or副翼

网友C:
888兄:

这是三通道的 EasyStar,不是冲浪者 SkySurfer。
这拐弯是要用垂尾(尾舵)的,用左控杆向左/右拨
便行。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用专业术语,方向舵or副翼

好的,学习了,左右是副翼

网友D(2016-06-29):
引用 网友C:
888兄:

这是三通道的 EasyStar,不是冲浪者 SkySurfer。

陈伯,请问,为什么我遥控器通道都设置好了,练习模拟器的时候,飞机在地上起飞前滑行的时候往左偏。飞起来副翼和升降回中了还是往左偏。谢谢啊,微调也在中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陈伯,请问,为什么我遥控器通道都设置好了,练习模拟器的时候,飞机在地上起飞前滑行的时候往左偏。飞起 ...

guo兄:

你可以:
(1)  在模拟器的遥控器设定内进行通道中立点调整。跟著页面
      提示做便行。
(2)  或者简单点的在控上把副翼微调向右调拨。

建议你买解密狗用最新版的凤凰。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guo兄:

你可以:

谢谢陈伯,下班就去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