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機過程,大家來分析一下吧

楼主(2016-05-12):
土豆和優酷都不能上傳,只好用youtube,
有善心人士能幫我轉成優酷嗎?

2016/05/13 搞定優酷轉檔

楼主:
昨天一直無法上傳優酷,今天終於搞定了.

网友:
最远多少公里啊

楼主:
此次飛行目的是測試自製 433 moxom rectangle發射天線
算是失敗,原廠天線不加功放就可50km了.
這趟的距離是88km訊號剩個位數返航.
之前用六單元八木天線,不加功放低功率即可超過100km.

失事過程大致如下,
返航途中大概只有順風5km,想說降個300公尺就有15km順風,
但降高度就會失去訊號,所以切手動開75%油門迅速下降,
看沒訊號自動返航介入前能降多少.

不同高度的風向風速可看這網站,很準!
https://www.windyty.com

這技巧之前也常用,可節省很多電力,也沒出過意外,就這次...
切入手動後降個200公尺不到果然失去訊號,RTH模式介入然後就一路螺旋跳海去了.

看似失速螺旋,但看那空速,從頭到尾都遠高於胖子的失速點40KM,
而且機頭一直是朝下,沒有失速的條件阿. 再者,這方法之前用過不下十次,
飛控在失去訊號接管後都飛得很好.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除了失速,會不會是在訊號微弱時反覆切換手動和RTH時的大動作把舵機弄壞了?
還是翅膀拆了?

网友A:
看姿态仪 水平线 , 飞机向左倾90度了 , 这个还不是失速是什么 ? 若主翼断了一边 , 理应镙旋堕机 , 但姿态仪显示左倾 90 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姿态仪 水平线 , 飞机向左倾90度了 , 这个还不是失速是什么 ? 若主翼断了一边 , 理应镙旋堕机 , 但姿态仪 ...

那如果是某一邊的舵機因為劇烈的大動作斷了有無可能?影片中可能看不太出來,在完全沒訊號前有一小段時間是處在一下子返航,下一刻又手動,不停的切換.
看OSD是手動,但打舵卻沒反應,. 估計舵機此時應該承受不少壓力.

死胖子這機子,依我飛百來趟的經驗,就算螺旋,只要鬆桿,就自己回正了,高度約莫降個100公尺即可止住.

另外不解的是,為何在每秒下墜率達35公尺那麼快的高度下降,
飛控沒有拉高油門,依然保持在12A左右(全油門約68A).

飛控應該是有拉升舵,不過螺旋時拉升舵只會旋的更快,因為這時升舵變副翼了.

感謝大家的分析...
掉到水裡的五千元阿.

网友:
1.舵机挂了,2.动力电池绑扎带松了,电池严重移位。

网友B:
一是飞机舵机故障,二是飞控故障,飞控的陀螺很容易被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是飞机舵机故障,二是飞控故障,飞控的陀螺很容易被干扰

如果是飞控的问题可以切手动模式救回

网友C:
你的图传和433非常给力,能否详细介绍下你用的图传和天线还有机载设备的处理,还有433的天线。

网友:
飞友全国招募;电话微信18112709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飞控的问题可以切手动模式救回

是的,死胖子這飛機很穩,在手動下很難飛出螺旋,即使螺旋,只要鬆桿什麼事都不做
他自己就會回復平飛.

前幾個月一樣是返航時模式時的螺旋視頻,大家看一下.
別管影片上的時間標記,不準,畫質挺差的請見諒,那時地面錄像機較差.

影片中的機子這次炸機的是同一台,
配置除了天線不同,和加裝空速管外都和此次一樣,螺旋原因是返航時順風,沒足夠空速導致螺旋,也因此決定加裝空速計.
螺旋後因為訊號良好,立即切回手動,儘管高度只有一百多公尺,掉個八十公尺就止住了.

這次炸機,因為距離遠,高度一掉,沒訊號,沒法切回手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传和433非常给力,能否详细介绍下你用的图传和天线还有机载设备的处理,还有433的天线。

都炸機了也沒啥好說的,
圖傳是博通1.2g 1.5w 接收是羅美加自制八木天線
433是mfd link 433未裝功放,但接收天線改自製偶極天線,發射為自製Moxon rectangle.

自製天線有個好處,可以很準確的做到自己的頻率最匹配的長度.
如博通發射頻率在1~1.3g之間,如果用原廠天線,範圍過大,
自製1280mhz長度的天線,頻率選1280,效果會好很多.

不過這次的經驗後,應該準備個大功放,緊急情況救機用得上.

网友:
跟功放有毛的关系

楼主:
這次炸機沒用功放..就mfd433,因為飛行目的是測試自製moxon 天線的接收能力. 接功放就不准了.

网友:
副翼舵机拉杆是怎么固定的 打螺丝胶了吗?会不会是顶丝松开后拉杆卡死在另一个位置了

网友:
最后进入RTH之后,就不能再切手动了么?

网友:
这个时候,姿态还是MAN,但是横滚角度已经很大了,是你自己打的副翼?还是此时飞机已经失控?

楼主:
audi ,謝謝你認真的看過影片,
整個加油門往下衝的過程中(為了降高度取得更多順風)
訊號在0-10之間時(畫面右上角)舵面操控若有似無,
影片中猛的頓一下修正偏轉就是重新獲得訊號後趕快修正偏轉,但不久又沒訊號,於是又傾向另一邊.
沒訊號偏轉可理解,因為飛控的RTH航向和手動時的航向不同.

依經驗這樣拉扯的情況不會維持太久,沒訊號後就飛控接管了.轉向至回家方位然後回正.
只是這次沒訊號後,沒法自行回正.
只是這次完全沒訊號後,居然繼續偏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