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夏天散热问题

楼主(2016-05-12):
买了部mono的o艇,用3s4300毫安玩了下全油,拆电池时发现电池很热,涨气了,冷后气体仍有点,电池没大肚子,请问是我电池问题还是电池c数不足?有什么办法可以给电池散热?

楼主:
电机和电调只是微热的

网友A:
电池加水冷,换cnc制造得铝桨。

网友:
别太暴力,差不多就得给电调休息(降温)

网友B:
有电池水冷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加水冷,换cnc制造得铝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水冷片来的

有图片嘛?在x宝上没找到

网友B:
很好找的,你就搜电池水冷片
老虎,烟味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找的,你就搜电池水冷片
老虎,烟味的都可以

己找到,谢谢

网友C:
首先要查找电池发热的原因···天气热是一个原因···主要应该还是电池放电C数的问题··可以咨询下你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然后计算电池的放电电流是否能满足····考虑一些电池的虚标还有瞬间大电流输出··所以电池的放电电流至少要大于电机所需的额定电流

网友C:
一味的强制冷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网友D:
过放了,装个bb响,设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查找电池发热的原因···天气热是一个原因···主要应该还是电池放电C数的问题··可以咨询下你的 ...

我同意你的说法要找出电池发热的原因, 我之说以建议lz加电池水冷片,是因为电池水冷片是mono级别的标准配置,就如同电机加水冷套一样。
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再看怎么去优化别的方面。

网友:
电池都废了T插还没融,估计电池是不咋地

网友A:
mono1级别的电流不用理会电机额定电流,加强水冷必须的。

网友A:
关键是,水冷有没有到位,桨有没有用错,船的姿势有没有调好,电池不是极差就行,平均电流才40多 A,不理会续航时间几乎很差的电池也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查找电池发热的原因···天气热是一个原因···主要应该还是电池放电C数的问题··可以咨询下你的 ...

电机是豹子2860的,查了下应该最大电流80到100安左右,电池是4500毫安3s30C的,理论上够用,也有可能是电池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味的强制冷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那不制冷,电池又发热历害,都不敢全油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放了,装个bb响,设3.8

装了,设置3.5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no1级别的电流不用理会电机额定电流,加强水冷必须的。

这样嘛,能拍张照片看下你的是怎样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水冷有没有到位,桨有没有用错,船的姿势有没有调好,电池不是极差就行,平均电流才40多 A,不理会 ...

电机电调都微热,所以浆应该没配大,船是密封来玩的 ,看来电池还是有必要加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都微热,所以浆应该没配大,船是密封来玩的 ,看来电池还是有必要加水冷

你这船我有几条,15c
电池也不会有问题,杂牌电池也跑得好好的,用多少电流跟你船的桨和姿势有关系,跟电机的标称电流有毛关系,电机电调不热是你有水冷,不算你拆掉水冷看看热不热?

网友A:
平时娱乐着玩,把船稍微调升一点,换436-437左右的cnc铝桨(效率高),电池做好水冷,跑五分钟就上水,这样得话船更快又省电,省电就不需要买高端电池,就等于省钱,不好吗?

网友:
n手船在此寻求6分钟下来常温的电池。

网友:
西风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娱乐着玩,把船稍微调升一点,换436-437左右的cnc铝桨(效率高),电池做好水冷,跑五分钟就上水,这样 ...

怎样调升一点?现在用的是436的铜桨,cnc桨好很多?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
肯定cnc好很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