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电调BEC独立测试报告

楼主(2016-05-12):
最近好盈V4电调BEC在论坛炸锅了,坛子里各种炸鸡和问题反馈的帖子,LZ不幸也入了一只,也就有了这篇帖子。
现在坛子里的气氛是非黑即白,一个新产品出来,夸她就是厂家的托,骂她就是对手厂家的水军,所以写这个帖子前犹豫了很久,但冷眼看HW的应对,就是把问题推到某D牌舵机上,这个D牌舵机也有意思,统统发回去调参,一片和谐。
但BEC这个东西,你可以没有,如果有,你必须要可靠,否则就不是失去动力炸鸡这么简单了,失控伤人,毁掉的可能就是两个家庭,HW敢拍胸脯说就是D牌有“兼容”问题?要是和FUTABA不“兼容”呢?
先声明一下,我对HW是真爱:

发这个帖子也是希望厂家正确的处理这次的事件,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但既然你HW这么面对BEC这个事,不拿我们模友的命当回事,那我们就来愉快的撕逼吧~~~

以下是测试环境:
舵机:DEKO 3300、FUTABA S9373SV
电调:HW 100A V3、HW 120A V4
示波器:Keysight DSOX4024A,采集供电波形

测试方法:不停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之间切换,采集供电电压波形,其实这个测试真的是简单的不得了,BEC供电能力不足,接收机或者陀螺就重启了,我们拭目以待吧

场景1:DEKO 3300 + HW 120A V4,BEC输出设定为8.0V,这个是网上反馈的必然出现问题的组合

结论:大部分时间,BEC输出电压是很稳定的在7.6V以上,但偶尔会猛地来一下,BEC输出的电压掉到3V以下,这个时候接收和三轴就重启了

场景2:DEKO 3300 + HW 100A V3,BEC输出设定为8.4V,网上很多人说V3怎么没问题,那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没问题吧

结论:客观的讲V3的BEC输出的保持能力是不如V4的,可以看到舵机动作时电压会掉到5V左右,但是它的输出不会突然SB,可以保证接收机和三轴正常运行

场景3:FUTABA S9373SV + HW 120A V,这个组合用来打脸

结论:相比FUTABA这个舵机,D牌算是温柔了,FUTABA电压掉的更厉害,更频繁,视频里也可以看到三轴很快就重启了,那我是不是要把舵机寄给FUTABA调参啊HW?你们出邮费么?

场景4:FUTABA S9373SV + 2S锂电

结论:稳定在4V以上,接收和三轴可以稳定工作,另外这个锂电的线细了点,从电压上升的速度可以看出来,如果各位用2S锂电做接收电,接入接收机或者三轴的电源线记得留粗些,最好多插几个插头

写在最后:
1>现在直机电子设备有些不好的趋势,电机的功率越来越大,舵机的参数也是越标越高,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没有代价的,以直升机的斜盘舵机为例,现在的舵机动不动就是20+KG@0.06S,舵机怎么这么猛?无非大力出奇迹,里面电机功率大罢了,这下舵机个个都是电老虎,仔细想想我们飞行真的需要这样的舵机么?
2>V4这个电调,价格相比原来类似规格的贵了不止一倍,HW要清楚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会相应的提升不止一倍,当然我相信HW的初衷也是用更好的器件做更好的产品,但是,但是啊,设计的过程中,发生了诡异的变化~~~产品有问题不可怕,而这个问题发展到现在这样子,恐怕也已经不是由技术人员来解决的了。
3>好了,球又踢给你了,你打算怎么踢?

网友:
大神阿!!!!
快拜幾下!!
真是中肯!!!

有儀器與測試工具~就能證明產品有瑕疵了!!亦或是....虛標....??

新推出的產品就出現問題,售價又幾乎高了一倍...真是讓人頭疼...

在我與好盈的工程師溝通時~好盈也一直強調沒有這些狀況發生!

好盈真的要出面來解釋清楚了!!

請問能確定測驗出bec輸出的電流大小嗎?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A:
,,感谢楼主测试,另外目前的测试是舵机空载,如果能够模拟一些负载,估计电压掉的更厉害。

网友:
事实说话,有理有据

网友:
也许我到现在还没出问题,是因为全是KST舵机

网友:
好帖!顶,无需多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测试,另外目前的测试是舵机空载,如果能够模拟一些负载,估计电压掉的更厉害。

如果装着桨测试,不能说没有但差别不会很大。然而现在“空载”都出现了掉压掉电的问题,何况有负载呢。

网友B:
好吧,看到大家这样,我再自个儿郁闷,就实在有点过不去自己的良心了,

试了2颗120a都是一样断电,换了100a就完全没有问题,幸好是在上天之前检查发现,否则斜盘乱套后果怎样大家可想而知。。。
好盈两次的回应都是认为是DEKO的问题,让我联系DEKO。。。

网友:
牛逼的测试,我的F700斜盘用的原厂舵机,那个SLS01,[扭力] 6.0(4.8V)/9.2(7.4V)kg?cm ,当初看到这数据有点担心,但问过许多人都说没问题,所以将信将疑的飞了几十起落,居然完全没问题,而且顺滑的一逼,就是现在虚位有点大,这点还是赶不上福特吧的舵机。这数据要么是JR虚标了,要么就是700级用这样的扭力是完全够得。当然一些重型飞机估计不行,反正像F700这类轻型飞机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认为楼主的猜想是正确的。

网友:
我顶    说得好

网友:
楼主,你太专业了,我发贴别人说我黑好盈,你的数据证实了我发现的症状,那些托真是害死人,迟早有一天出现安全事故搞到人这些托才能消停

网友:
支持楼主,国内就需要你这样的达人,事实说话

网友:
顺带测试下160HV 的BEC呢, 和低压的V4不是一种降压模块

网友:
顶一个!给楼主跪了!

网友:
同时也说明了3300的进口无刷电机
实际参数相当的高,功率大力矩才大

网友:
厂家不靠谱,还得模友自己测试可靠性,楼主这么专业能否提出改进意见呢?厂家如果不作为,我们怎么搞,是加外挂电容还是加蝎子备用电源?我也一直用好盈,性能我倒是不太纠结,主要是安全性

网友:
在飞富丽380  用 V4 60A 有点担心中

网友C:
辅助供电线要插上
还有就是打螺距必须切着熄火,V4如果推油门检测不到电机就重启

网友D:
楼主对120V4的测试不够完善,BEC单主线供电能力稍差,2条线都要接上才能满足标称供电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辅助供电线要插上
还有就是打螺距必须切着熄火,V4如果推油门检测不到电机就重启

我那天地面测试是插了辅助线的,不过我只用7.4v试的,也是锁定状态,楼主的试验说明v4的bec确实稳压精度比v3好,但是会突然sb到3v,造成设备不稳定,其实也很简单,好盈正式问题,提出避免安全故障的方案就好了,模友都是支持好盈的,只是希望厂家能正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120V4的测试不够完善,BEC单主线供电能力稍差,2条线都要接上才能满足标称供电能力。

我的从一开始就是接收和陀螺仪都插线的,8.0v,7.4v,6.0v都分别测试过,只陀螺仪插线也测试过,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设备好高大上,测试好专业的说,我也用HW的低档货40A的

网友:
终于看到这个测试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其实不用这麻烦,好盈自己有外置10a输出的bec看看多大个,在看看顶级的200hv多大个,在看看下面的小号电调你真信呐电调里面的bec在大机上能稳??简直开玩笑

网友E:
7.4V10A连续的BEC,那就是要74W的开关电源设计,就那么小的体积做不到这个功率。看看功率50W的DC-DC开关电源的体积是多大吧,更何况是74W了

网友F:
大电流情况下 , 引线长度 及针插也会引致电压下降 , 最简单直接在bec接个 8-10a 负载 , 看电压降多小 , 这可排除针插及额外引线的损耗

网友:
顶个!厂家在不正视这个问题!国人可都换电调了!让他永远做V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情况下 , 引线长度 及针插也会引致电压下降 , 最简单直接在bec接个 8-10a 负载 , 看电压降多小 , 这 ...

您说的这个方法好,更近一步的话,或者可以把BEC的两路输出先并联起来,然后再接负载这样可以排除单个BEC输出通道功率不够的问题,同样也可以排除接收,三轴,线路,接触电阻等等导致的压降。

模型产业里面的产品,和工业产品比起来的性能定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基本上可以说99%的模型电子产品按照工业量产定义都是三无产品。
相应的工业设计标准基本上都难遵循,因为产量和价格的问题,测试和认证就更别提了。(无遵循的设计标准,无标准测试,无认证)
工业上持续10A8V输出,那就是必须要可以一直保持输出到产品的设计寿命到达都不能出问题(除开以定义的损坏概率)
瞬间输出也必须要有定义,多长算瞬间?1毫秒,10毫秒,还是1微秒?超过了定义值以后器件的响应又是什么?是Derating还是直接重启,还是干脆切断输出?

因此在模型圈子里面很大部分东西都是玩口碑的,。
希望好淫能引起重视,测试并找出问题所在,解决问题。
不然以预期的定位和售价,V4系列电调就等死吧

网友G:
我的160A V4真心没出现BEC问题,还两台。一台X7,舵机futaba 275,276. 一台亚拓,舵机servo king 695. 696i。BEC都是2条线都接。vbar. 用设置卡看,有时最大电流200A,温度42度,最小电压40.4V。风扇全开。

网友:
很专业的测评,拥有记录示波器就知道楼主的专业知识

网友:
专业测试,顶!

网友:
楼主太牛逼,数据说明一切

网友:
好盈請出面說明清楚~
不然我們這些使用者情何以堪!

网友:
100以上的电调我就不会选择好赢,信不过是真的,看了大神的评测深感震撼,更坚定不使用好赢,厂家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傻B,你不理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乎你.
送厂家一句话:做事先做人.

网友:
顶一火,虽然我的160是用的凤凰,但还是希望好盈能正视产品问题,做好点以后选择也多些。

网友:
楼主用事实说话,让我们看见了厂家的态度。前面看见厂家对价格为什么那么贵的回复,我现在只能,呵呵。

网友:
哎  难道好硬只能做点可靠的低端产品?

网友:
我觉得我是这样上套的,一直用100 A V3,感觉很好,价格也不贵,售后也可以。然后380推出的时候用60A V4,使用效果也是很好,想到60A V4能做的那么稳定,至少我使用100多起落没问题,然后果断相信好盈卖958的120A V4,毕竟价格摆在那里,都说模型一分钱一分货,6S 120A都卖958元,模型,BEC稳定性还不如V3,好盈,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顶楼主的专业测试,正准备买V4电调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但是以理服人,更是以德服人的典范!自认为是具有高科技实力的好赢公司的技术人员跟楼主比起来就是群大粪!好好学习一下吧!啥才叫系统的测试,准确的评价!不要以为店大欺客很有气质,其实那是自寻死路!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以为是K8的问题  悬停的时候K8突然灭灯重启   吓屎我了  还好飞的不高 安全降落

网友:
开关电源的环路参数没有调好,动态响应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到大家这样,我再自个儿郁闷,就实在有点过不去自己的良心了,

阿弥陀佛!祝兄弟好运。

网友:
没负载说BEC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7.4V10A连续的BEC,那就是要74W的开关电源设计,就那么小的体积做不到这个功率。看看功率50W的DC-DC开关电 ...

可能10A是在4.8V下测得,然后这个开关电路额定功率只有50W。输出调到8V时,电流只有6A了~~
也许根本没有测试,纯粹看IC的参数来定的。谁知道呢~

现在各牌子的BEC都喜欢标 “xx A 持续,xx A最大,电压xx V 到xx V”,至于额定输出功率,最大瞬时功率, 只字未提。
一般我都假设10A是最低电压的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到大家这样,我再自个儿郁闷,就实在有点过不去自己的良心了,

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
大爷的,我都希望是陀螺仪的问题,刚精心布好线的机子,还没上天就拆了舵机又要拆电调的别提有多沮丧了,某位大神开始也说可能是陀螺仪问题,说黄8的兼容最好,试了还不是那个鸟样,
这几天为配合好盈反馈问题和各大神们的质疑,拆这拆那的东西可多了,电池插头都给我插了上不下100次,**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爷的,我都希望是陀螺仪的问题,刚精心布好线的机子,还没上天就拆了舵机又要拆电调的别提有多沮丧了, ...

该死!老老实实用凤凰去

网友J:
楼主,你用的Futaba S9373SV 厂家的标的支持规格为6.0V 6.6V 7.4V,8.0V测试应该会有问题。

S9373SV

S9373SV

网友:
大大的顶。
LZ专业的测试贴真是模友的福气。

网友:
非常科学,让你发现商业秘密了。
160A的bec估计用的元器件和电路与其他以下级别的V4应该不同。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爷的,我都希望是陀螺仪的问题,刚精心布好线的机子,还没上天就拆了舵机又要拆电调的别提有多沮丧了,某 ...

我的意思是,好赢又说陀螺仪的问题!哈哈

网友:
舵机插头最大3A电流。只用单插头过大电流,欠妥。

网友:
楼主强大,能不能用K牌测试下呢?

网友:
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好帖子,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用的Futaba S9373SV 厂家的标的支持规格为6.0V 6.6V 7.4V,8.0V测试应该会有问题。

嗯,你的意思是说FUTABA全系列HV舵机都不能2S直驱?

楼主:
看到有不少同学质疑说只接了一根电源到陀螺,还有插头过电流限制等等,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1>已经有不少可怜的朋友说了,他们是把辅助供电线插上了的,一样掉电,所以,测试中只接了一根线,对陀螺侧的电压是有影响,但是不能改变正常接线陀螺掉电的事实,也就是说,接满了线,电压一样不够;
2>我这样测试,其实是放水了的,示波器是直接接在辅助供电口上的,如果辅助供电也插在陀螺或接收机上,BEC和接收机陀螺之间电阻更小,拉电流会拉的更厉害,BEC死的更难看。
3>搬个板凳看回帖:)
以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你的意思是说FUTABA全系列HV舵机都不能2S直驱?

一般是舵机是建议在标称电压下工作效率较高,Futaba 8.0V的效率怎么样 futaba最清楚。而DEKO的是支持8.4V的,我的意思是,用FUTABA标称只支持7.4V的舵机去与标称支持8.4V的舵机测试,在8.0V条件测试,比较意义不大。另futaba这个舵机一般用在1/8的off-road车上较多。用在500-550级别的直机不多吧,没必要用这种。坦白说我实际没看到哪个模友有用futaba S9373sv用在500-550的直机上。

DEKO 3300

DEKO 3300

网友:
这个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舵机是建议在标称电压下工作效率较高,Futaba 8.0V的效率怎么样 futaba最清楚。而DEKO的是支持8.4V ...

FUTABA的 9353、9373由于参数NB,用在直机上做斜盘还是不少的,仔细看看论坛上某些土豪的装机照片就知道了
我们就不玩文字游戏了,BLS275、BLS276总可以了吧:

哎,本来把FUTABA抬出来打算压阵,我还是败了

网友:
来个凤凰的瞅瞅,我用120a的 话说凤凰120a二手也就600不到,干嘛花3倍价格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的 9353、9373由于参数NB,用在直机上做斜盘还是不少的,仔细看看论坛上某些土豪的装机照片就知道 ...

Futaba的标称参数一直都非常保守, 9373用来8V测试,我觉得测试结果完全没问题,可以反应出BEC的带负载能力。换成JR或者Sävox的同级别舵机,估计测试结果还要难看。

同样多谢楼主解惑示波器的连接部位(直接连副输出),这样一来也可以排除其他部件和接触电阻的影响了。
看来BEC电路的设计非常有问题,至少是在实用环境下不堪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舵机是建议在标称电压下工作效率较高,Futaba 8.0V的效率怎么样 futaba最清楚。而DEKO的是支持8.4V ...

这位大哥,我看您的历史回帖并不多,并且都是对好盈产品比较感兴趣。。。我想问您一句,您承认120a v4比100a v3的BEC要差一截吗?要不要在产品清单列出不支持futaba S9373sv,不支持deko 3300?还是等楼主这样的大神测试一个就喊不支持一个?
我们是用户,没有义务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帮好盈找出兼容性不好的所有舵机型号,我只知道同样的装备100a v3用的毛问题都没有,120a v4就出现这种随时可能流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舵机是建议在标称电压下工作效率较高,Futaba 8.0V的效率怎么样 futaba最清楚。而DEKO的是支持8.4V ...

700,600用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我看您的历史回帖并不多,并且都是对好盈产品比较感兴趣。。。我想问您一句,您承认120a v4比1 ...

网友:
专业,专业,真是专业,论坛需要这样专业的技术报告

网友:
顶,看看这回好赢把问题推给谁?

网友:
看情况 , 好盈得全面回收 V3 V4 系列电调才行

网友K:
好盈怎麼不理不睬的?

网友:
这下子,好赢摊上大事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不少同学质疑说只接了一根电源到陀螺,还有插头过电流限制等等,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1>已经有不少可 ...

你这样理解不对,就算陀螺插一根,接收插一根。陀螺和接收还有线链接成回路。所以插两条测试才科学。

网友:
楼主,你这么专业,能不能拆开比较下v4的硬件跟v3比强在哪里?好盈看样子不在乎,期待楼主更全面的硬件分析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好盈怎麼不理不睬的?

确实的问题怎么回应,况且这不是刷固件就能解决的!全部召回?!看看售后咯,不是说国产售后好么!拭目以待!

网友:
跪顶~好盈坚持住啊不要倒啊~难得出一个国产精品,有问题不可怕,要正视啊。两天前富丽家买的900块,今天刚退回去求解决。作为使用者从满怀兴奋地装上新产品到沮丧地发现用不了那种感觉真是很失落。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骂起说的也都是气话。谁不希望一个优秀的好品牌就在国内就在身边。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确实的问题怎么回应,况且这不是刷固件就能解决的!全部召回?!看看售后咯,不是说国产售后好么!拭目以 ...

真心希望好盈採取正面且積極的態度來回應……

网友:
好强的技术贴,顶起

网友:
楼主能测试一下V4 60A 和 DEKO D1102舵机的兼容性么,这个应该也是主流的配置吧

网友:
大神们今天验证了一天,还没结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真心希望好盈採取正面且積極的態度來回應……

我告诉你已经今不如昔!我的100a掉程序,掉了就发回去刷吧,看多了见怪不怪。结果一个妹子打电话告诉我储存模块坏了,要200!既然要钱,我问储存模块是正常使用会挂的吗?答不上来反正给200才修!当用户是sb !qq群里掉程序的大把,我不知道?!老X就是看你怎么演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告诉你已经今不如昔!我的100a掉程序,掉了就发回去刷吧,看多了见怪不怪。结果一个妹子打电话告诉我储 ...

好盈有这么可恶吗?300多的电调要200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舵机是建议在标称电压下工作效率较高,Futaba 8.0V的效率怎么样 futaba最清楚。而DEKO的是支持8.4V ...

早在油直年代 , 就很多老外3D 高手用FUTABA 车用舵机当油直舵机 , 当年 F 还没生产高压舵机 , 多是4.8V-6V 而已 , 但外国3D高手很多用2S锂电 ,直接供电 . FUTABA 标参数真的很保守 , 所以标称7.4V 供电 8V 还是保守了点  , 直接2S锂电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样理解不对,就算陀螺插一根,接收插一根。陀螺和接收还有线链接成回路。所以插两条测试才科学。

嗯,大家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盈有这么可恶吗?300多的电调要200修?

无端掉程序就不是使用问题!把你当sb!黑不黑自己看!

网友:
留名 以观后效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告诉你已经今不如昔!我的100a掉程序,掉了就发回去刷吧,看多了见怪不怪。结果一个妹子打电话告诉我储 ...

修要200……
新的才3百多……

這……才又買顆100av3……

网友:
我们论坛里,多点这样的大师,就更好了。这才叫有理有据。事实说话。这论坛这么旺,就因有这么些高人。

网友:
之前的各路神仙测试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现在那些测试的大神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要200……
新的才3百多……

也可以进群大呼,好人给你免费刷,然后后面一群人大呼好淫万岁,售后万岁!但这是常态?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怎么用8V和8.4V测试啊,怎么没有6V和7.4V的测试呢,建议也做一个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哦,电压设置越低,貌似保持电压的能力会更高些哦。。。

网友O:
之前看到过一个置顶帖,是kontronik电调和好盈的对比,一直不停的在对比硬件,说好盈如何如何好。 我只想说东西好不是靠这种广告帖说出来的,而是靠广大模友说出来的。说实在的看到那种帖,我有点恶心。

网友M:
引用 网友O:
之前看到过一个置顶帖,是kontronik电调和好盈的对比,一直不停的在对比硬件,说好盈如何如何好。 我只想说 ...

那个贴也是楼主写的

网友:
持续关注,直到有个满意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之前看到过一个置顶帖,是kontronik电调和好盈的对比,一直不停的在对比硬件,说好盈如何如何好。 我只想说 ...

网友:
好了,浏览量快突破5000了,好盈火了

网友:
樓主別生氣~愛過才知心痛~用過才知後悔……

好盈出面回應一下好嗎?

今天才又收到60av4,100av3……新買的啊…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缺乏数据支撑的猜测相比,好盈科技更加认可楼主所使用的严谨测试方法,我们需要把真实的数据呈现给广大模友。因此,我们也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为广大模友提供更为详细的数据,对模友的一些疑问进行回复,并籍此和楼主及模友交流互动。
以下测试我们使用如下设备:
l  舵机:DEKO3300 斜盘舵机三个、DEKO3125锁尾舵机一个
l  陀螺仪:Mikado V-Bar
l  电调:铂金120A- V4, 铂金100A- V3
l  电源:开关稳压电源,输出电压:25V
l  数字示波器:用于采集电调BEC输出电压波形以及BEC输出电流波形
l  遥控器:Futaba 14SG ,接收机与VBAR单线接法

1. 为什么铂金120A/80A-V4电调驱动DEKO3300舵机出现BEC保护?

    铂金120A/80A-V4电调的BEC设计规格为持续输出10A,瞬时输出25A。如果瞬时电流超过25A并持续150-200微秒,BEC将进入保护状态。
    我们来看看三个DEKO3300 斜盘舵机和一个DEKO3125锁尾舵机在打舵时的实际电流消耗。

被测电调为铂金120A- V4 BEC电压设置为7.4V。测试方法和楼主一样:快速来回打舵,使舵机持续转动。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5A;横轴每格时间为5ms,黄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铂金120A-V4 BEC输出在舵机耗电波动的情况下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7V左右,直至出现一个陡降,直接跌落到2V多一点。而出现陡降的原因是此刻舵机耗电激增,产生近40A的瞬时电流,远超我们设置的保护值(即瞬时电流25A),因此触发了BEC保护并重启。

把时间轴放大,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5A;横轴每格时间为200微秒,黄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从上图可以看到,舵机消耗的瞬时电流为38A,持续时间约200微秒,超过了电调的设计规格(即25A),此时触发了电调BEC保护,输出电压跌落到2.2V后再逐渐回升到7.4V

    需要承认的是,好盈科技在发布铂金120A/80A-V4产品时,确实没有测试过BECDEKO3300舵机的适配性,这是我们测试不完善的地方。
    先前我们的技术人员建议客户将舵机返厂调参以降低瞬时大电流,但有些用户并不希望调整舵机参数后导致扭力和速度下降,这种情况下可以切断电调内置BEC输出,采用2S电池直接为舵机供电。

2. 为什么铂金100A-V3电调驱动DEKO 3300舵机反而未出现BEC保护?

    铂金100A-V3电调BEC的设计规格为持续输出10A,瞬时输出25A。如果瞬时超过25A并持续300微秒以上,BEC将进入保护状态。

被测电调为铂金100A-V3 BEC电压设置为7.4V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10A,横轴每格时间为500ms,黄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V3电调BEC输出电压在舵机转动时波动比较明显,经常会降到将近4V,因此舵机得到的平均工作电压值也被拉低了,导致舵机工作电流降低,即使个别时刻出现将近40A的瞬时电流,由于此前电压已经被拉低,所以瞬时电流脉冲持续时间很短(测试中发现只有几十微秒而已),因此不会触发BEC保护。
        但对比V4V3电调的波形可见,在BEC负载波动的情况下,由于采用了更好的稳压芯片,铂金V4电调的BEC输出电压要比V3稳定很多,因此配置V4电调的直升机,其舵机反映更为灵敏和迅速。但当舵机负载超出BEC设计指标的时候,铂金V4电调BEC会执行硬件保护,导致设备断电。

3. 如何解决铂金120A/80A-V4电调BEC驱动某些舵机出现保护的问题?

a)   是否可以调高V4电调BEC的过流保护阈值来适配DEKO3300等舵机?

    严格地说,我们认为通过提高BEC过流保护阈值的方式来适应个别耗电较大的舵机,并不是十分安全的做法,如果BEC在得不到妥善保护的情况下超负荷工作,将增大BEC的故障率。铂金120A-V4和铂金80A-V4 的BEC瞬时过流保护阈值设置在25A,经实验是可以适应绝大多数该级别的直升机舵机的。
    针对配合DEKO3300这款舵机出现的问题,我们进行以下实验,提高了BEC过流保护阈值至40A,让瞬时大电流不再触发BEC保护。

a) 被测电调为铂金120A-V4 ,BEC电压设置为7.4V。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10A,横轴每格时间为500ms,黄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b) 被测电调为铂金120A-V4 ,BEC电压设置为8V。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10A,横轴每格时间为500ms,黄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从上面2张图片可以看到,通过调整电调BEC的过流保护阈值(注:需调整电调内部硬件电路),BEC输出电压可以维持在5V以上。这个方法可以做为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方法改变了原先的电调设计规格来适应瞬时电流超标的舵机,并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b)是否还有其他解决方案?

    经过好盈实测,以下方法可以作为备选方案:
    1)在BEC输出端并联10V 3300微法以上的电解电容;
    2)采用独立的2S电池为电子系统(含舵机)供电。
  另外,由于舵机生产厂家很多,而且舵机种类和规格更新频繁,好盈无法确保电调BEC一定能满足各种舵机的耗能,尽管至今为止我们收到的BEC断电保护的案例报告都和DEKO3300舵机有关,但我们不排除还有其他舵机的瞬时电流也可能超过电调设计规格(如楼主贴中提到的FutabaS9373SV车用舵机)。我们建议用户在地面做好充分的舵面高速动作测试,以确保舵机不会出现瞬时巨大电流。

4. 国外C牌和K牌等6S电调的BEC是否可以适应这类大电流舵机?
    有模友提出,因为好盈铂金120A/80A-V4 BEC不能适配大电流舵机,不如购买国外的C牌和K牌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好盈的实验室里正好有这些品牌的电调,我们也可以用上述同样的方法,把实测波形也抓取出来供模友参考(相关测试正在进行中,结果将陆续发布)。如果海外产品的实测数据比我们好,那好盈唯有更加努力,去追赶竞争对手;如果实测数据都差不多,那也可以让模友获得更多的资讯,有更多的选择权。

    综上,好盈科技正视产品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乐意和楼主一样,用科学的方法、真实的数据、客观的态度来进行分析。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绝不会回避;如果是电调和周边其他设备配合的问题,我们也非常愿意和其他电子设备的生产厂家协作,共同寻求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玩家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感謝好盈的回覆~
不過也撐太久了,滿城風雨啦!

我所使用的60av4,確連續遇到bec斷電的問題
最先使用的60av4遇上bec斷電問題後,換上新買的60av4後,竟然一樣斷電,更慘的是還轉速不穩,會抽風……
換上舊的50av3後,所有的操作又一切正常了!

請問這問題何在?

補充一下,第一顆60av4是幾個月後才發生斷電情形,剛使用是一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很不错,建议以后带BEC的电调搭配一个合适的电容,玩家自己DIY,万一搞错正负极也麻烦。

另外也建议可以多选择一些舵机来测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感謝好盈的回覆~
不過也撐太久了,滿城風雨啦!

很抱歉给您带来困扰!
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若是这样,麻烦联系下我们技术人员,把你的舵机型号告知我们,若可以,舵机直接寄给我们重现现象更好,我们再进行问题的验证。

产品技术支持(直机/固定冀)

0755-89507122转300

fae_air@hobbywing.com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很抱歉给您带来困扰!
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若是这样,麻烦联系下我们技术人员,把你的舵机型号告知 ...

我早就聯繫了……
客服堅持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又堅持要我拍視頻給他看……很累啊~

我想要表達的是~換顆一樣的50av3問題就不會再發生了,而第一顆60av3也飛了一陣子後才發生問題的~
不解的是,新的60av4就問題一大堆!斷電,bec斷電重啟,定速抽風……這些問題一下全部發生!

2顆60av4都有問題了,其中一顆還是新的!
今晚再裝一顆新的60av4上去試~
再有問題……我也不知該怎麼處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无论如何,正面面对总是要总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既然好盈用数据说话,我想为什么v4设计的保护指标比v3低,既然号称比v3高端,怎么耐瞬间大电流的指标比v3低,解释了这么多有啥用,只要出问题就说电流超过指标,你们当初怎么立项的。

网友:
为了测试这么几个产品,连好几万的示波器都拿出来了。楼主可以!

网友:
真是无语了  这解决方案作为120v4用户我感觉接受不了       还并联电容   还2S直驱    买这个电调  来飞5.5就是图个方便 省心   现在真是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对好盈回复的加电容这个解决方案觉得比较可行,另外希望好盈也对高压电调做个同类测试,看看是否也有必要加电容,还有就是好盈v4高压电调有没有可能内置电容?或者发个外置电容教程贴

网友:
我觉得作为一个模友,或者说我自己对一个电调的最低底线要求就是可以失去动力但bec绝不能失效,失去动力不可怕,大不了小炸一下,但bec大电流保护导致陀螺重启,这样的“保护”对于模友来说和电调整个烧毁又有何区别。作为模友来说希望的就是花相应的钱获得相对应的稳定的产品,其次才是性能,尤其是,关乎安全方面的稳定。至于这个v4电调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那是厂家需要想的,不要把解决问题的办法踢回模友,因为v4的价格在这里摆着,已把自己定位为高端,就要有相应的品质和服务。楼主那句话说的对,可以没有bec,但有了就要可靠。

网友:
我也对好盈的解决方案也是接受不了 !

这么高定价的电调,要用户自己“并联电容”、还要花了内置bec的钱而不去使用,二是再用2S直驱舵机? 低压保护阈值不能降低,就代表了硬件条件的不足,也证明了产品本身最初设计缺陷~

网友:
一个近千元的 120A低压电调,它宣传的亮点有两个 1 定速好  2 BEC强大.
现在需要模友外挂电容或换2S直驱,确实很难接受,至少在模友心里已经不值这个价格了.

网友:
哎,用了V4后每次飞行都很忐忑!
期待个比较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等待你们的C牌和K牌的测试报告~~~

网友:
原因是V4的BEC维持电压能力比V3好,所以3300出现大电流的时候BEC功率超标了触发保护,可以这样理解吗?真诚求解。。
   俺的凤凰卖错了啊。。  到最后还是要2S直驱,或是更换舵机。。。
  这些数据啥的真他妈虚,不试过都不知道哪里会出现问题
   持续关注后续C,K测试报告,顶一下好盈吧

网友:
应该是说V4掉的电比V3更少,导致了驱动舵机的平均电压就高了,因而电流就大了吧。

网友:
坐等c和k电调测试数据,望厂家不要食言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BEC的事暂且不说了,反正目前也还没有出结论,爱怎么整就怎么整,电调买了这么久一直因为BEC这个事搁置着没法用,但飞机还是要飞的,今天冒险一试,结果还是非常的失望,换了Servoking695舵机之后试飞2个电(全新男爵5200mah 70c 变色龙版),第一电大约3分钟保护(前面的1分钟是70%油门,后面的时间75%油门,带风扇温度111,最大电流229),第二电1分钟保护(80%油门,没心情再看保护数据),当时有4位有头有脸的模友在场,具体细节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再发上来,我就不浪费时间啰嗦了。。。我想问一下,电调买来一直没能用的顺利,先是BEC问题折腾一番拆这拆那的,然后又试飞连续保护,这货能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个贴也是楼主写的

那就变成爱之深,责之切了。

网友:
顶起来!顶楼主撕到底!

网友:
呵呵呵,小白鼠不是那么好当的。。。新产品上市,观望一年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用专业的设备和方法对电调进行了细致的测试和分析,这种科学的精神也是好盈科技所欣赏和坚持的。与 ...

加电容 改直驱? 你们怎么想出来的???这pojie决方案你们也想的出来??内置BEC的钱先退给用户 回头我们在谈可好???自己的产品测试不到位就是不到位~futaba也不支持 。  国人常用的舵机一共有几个牌子??你们一下灭了目前最火的2个。。想怎样嘛??

  作为厂家能不能赶紧拿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所有V4用户可都看着呢。。。别扯闲篇。。。速度发公告找回整改才是王道,,才是厂家面对问题真正积极有效的态度。。。

网友P:
感谢各位模友对此事的持续关注,上一阶段的测试只验证了DEKO 3300斜盘舵机DEKO3125锁尾舵机 搭配铂金BEC的设计规格,应广大模友的要求,我们使用铂金120A-V4电调对其他主流舵机也进行了详细的测试,数据如下:

BEC输出电压皆设为7.4V

1. 搭配KST舵机

550级别中型舵机:
舵机:KST DS589MG HV 斜盘舵机三个、KST DS525MG HV锁尾舵机一个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2A;横轴每格时间为20ms,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蓝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最大瞬间电流为12.2ABEC最低电压为6.88V

700级别标准舵机:
舵机:KST X20-2208 斜盘舵机三个、KSTX20-1035锁尾舵机一个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4.99A;横轴每格时间为20ms,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蓝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最大瞬间电流为19.9ABEC最低电压为6.16V

2. 搭配亚拓舵机:

550级别中型舵机:
舵机:亚拓DS615斜盘舵机三个、亚拓DS655锁尾舵机一个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5A;横轴每格时间为20ms,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蓝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最大瞬间电流为23.6A,BEC最低电压为5.83V;

700级别标准舵机:

舵机:亚拓BL815H斜盘舵机三个、亚拓BL855H锁尾舵机一个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2A;横轴每格时间为20ms,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蓝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最大瞬间电流为10.3A,BEC最低电压为6.96V;

3. 搭配Graupner舵机:
舵机:Graupner GM 880 BB MG斜盘舵机三个、ServoKing MGA6963i锁尾舵机一个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5A;横轴每格时间为20ms,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蓝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最大瞬间电流为22.4A,BEC最低电压为6.00V;

4. 搭配泰世X5标配舵机:

舵机:泰世GS-503斜盘舵机三个、泰世GS-504锁尾舵机一个

(图中纵轴每格电压为2V,每格电流为5A;横轴每格时间为20ms,绿色曲线为BEC输出电压,蓝色曲线为BEC输出电流)
可以看到最大瞬间电流为18.4ABEC最低电压为6.24V

为了使广大模友对数据看得清晰,特整理目前主流舵机的数据呈现给大家: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好盈铂金120A-V4电调BEC设计规格满足市面上绝大多数舵机的供电需求。

好盈科技正在对部分其他品牌的电调进行类似的对比测试,相关结果将于明天陆续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各位模友对此事的持续关注,上一阶段的测试只验证了3个DEKO 3300斜盘舵机及1个DEKO3125锁尾舵机 搭配铂 ...

好盈有个独立BEC 6S10A的,试试看那个

网友E:
我想知道好盈是怎么测量BEC的电流的方式,电流取样在哪个环节????

网友Q:
我用的deko天马,舵机和陀螺很正常,就是一打螺距就保护。悬停没问题,快速上下和翻就保护,请问为什么?120A V4,4025粗线12极电机飞550

网友:
继续保持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deko天马,舵机和陀螺很正常,就是一打螺距就保护。悬停没问题,快速上下和翻就保护,请问为什么?12 ...

您好!麻烦加下这个Q:2980854494,我们点对点沟通,以便更好的解决问题。

楼主:
看了HW回复的测试,舵机动作周期都在100ms之内,正常打舵可到不了这么高的频率,看图里面的陀螺都是独立挂在外面的,你们测试的时候不会只是在摇晃陀螺吧......
负螺距-12.5度--正螺距+12.5度来回切换,不用打舵,用Hold开关切,拍测试视频发上来呗

LZ只是一个普通模友,没有利益相关,没有什么圈子,所以发言没什么顾忌。发了这个帖子,看看回帖,这几天的感受是  RC圈子真是好玩啊!

等了这么多天,看了HW官方和非官方回复,基本也看明白了,HW是不会承认BEC问题的,因为“都在设计指标范围内”,接下来HW无非就是不断的找证据证明自己的东西没问题而已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那开始吐槽吧:
1>FUTABA HV舵机不能支持2S直驱,只能用7.4V,这还是厂家的内部人员说出来的,只能说是屁股坐在那个位置,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2>FUTABA?我没看见,没看见~~~
3>900块买一个电调你让加电容用2S,那这电调打折不?
4>原来标舵还分550级别和700级别,长姿势了
5>HW既然认为V4的BEC没问题,那后一版本你们改不改?如果后面出的V4驱动3300、9373这些“超标”舵机没问题了,那我们这些前期买V4的用户算什么?小白鼠?话说回来,这样的产品出货,你们心里不慌么?
6>5iMX还是有点良心的,最后那样也能理解,没关系
7>DEKO你还能忍啊:-)

LZ发这个帖子并不是针对HW,只是BEC事关重大,LZ不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玩RC最后搞得头破血流。本来这个事件的解决无非两条路,可惜HW选择了大家不希望看到的那一条,该说的都说了,LZ并不打算和HW在技术上争论个对错,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

网友R:
引用 楼主:
FUTABA的 9353、9373由于参数NB,用在直机上做斜盘还是不少的,仔细看看论坛上某些土豪的装机照片就知道 ...

我的E700上装的BLS275SV*3,276*1。用2S锂电直驱没问题。厂家写了工作电压范围最高到8.4。最低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160A V4真心没出现BEC问题,还两台。一台X7,舵机futaba 275,276. 一台亚拓,舵机servo king 695. 696i ...

顶楼上,我的配置和你一样,只不过我的载机是雷虎E700。看到这篇帖子真的有点担心。。。我的是160V4,MB,Fu家BLS275+276。现在感觉有点后怕呀,不过我不飞暴力动作,只飞温柔3D,不知道会不会哪天突然就咔嚓了。。。

网友:
楼主。。。我的配置:雷虎E700,MB pro plus,Futaba 6208,Futaba BLS275+276组合,天蝎星530kv,好盈160V4,工作在bus模式,然后电调的油门线和供电线全部插陀螺,目前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我只飞温柔3D。看了这篇帖子深刻担心中。。。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亚拓815那么省电啊,持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的E700上装的BLS275SV*3,276*1。用2S锂电直驱没问题。厂家写了工作电压范围最高到8.4。最低忘记了。

...

顶楼上,我的配置和你一样呀。看到这篇帖子真的有点担心。。。我的是160V4,MB,Fu家BLS275+276,雷虎E700。现在感觉有点后怕呀,不过我不飞暴力动作,只飞温柔3D,不知道会不会哪天突然就咔嚓了。。。

网友:
还好。。看到这个定价我就默默收起钱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好盈是怎么测量BEC的电流的方式,电流取样在哪个环节????
您好,见下方回复:

1. 舵机测试方法和楼主保持一致,舵机在空载下测试。
2. 电流取样位置在BEC输出线上,使用电流探头接入示波器通道2。类似下图这种:

3. 测试时以极快速度摇动遥控器摇杆,让各个舵机同时高速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