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新西达30A电调,整理了原理图

楼主(2016-05-12):
新入了几个新西达30A电调,黄皮的,价格不贵,才20块一个。本想刷成simonk的tgy固件,脱光衣服一看跟网上的版本好像都不太一样。不说你可能不相信,这是个多层板!!

新西达版本多是出了名的,索性整理了一下原理图,又研究了一下源代码,连接完全一致的,自然可用simonk固件了。不敢独享,奉献出来自己DIY去吧。

熔丝

清晰版原理图http://pan.baidu.com/s/1eRTFKdG

这个电调其实做工还算中规中矩的,不知为什么口碑不怎么好,拿去作为电调开发研究用是极好的,价格超级便宜
simonk固件是开源的,只不过是汇编写的,有兴趣的童鞋可以研究。
固件地址http://0x.ca/tgy/downloads/

主页https://github.com/sim-/tgy

单片机IO口定义,从这就可以看出连接关系

最后贴一张经典的电调组成图片

楼主:
三大开源电调,simonk,mk和blheli,原理图都差不多

网友:
正好想自己做电调,太感谢了

网友:
想自己做电调,太感谢了

网友A(2016-06-13):
感谢楼主,Q1,Q2是什么型号的MOS管

网友B:
楼主,电调程序改写后,比之前的性能好了吗?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觉得楼主很牛!

网友C:
多层板?四层板?刷simonk的tgy固件后好用吗,与原程序相比呢,感谢回复。

楼主(2016-07-16):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Q1,Q2是什么型号的MOS管

sot-23封装的就行,型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调程序改写后,比之前的性能好了吗?

没对比测过,听说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四层板?刷simonk的tgy固件后好用吗,与原程序相比呢,感谢回复。

我敢确定是多层板。xxd硬件也是挺可以的,只不过版本太多,我不敢保证所有都是。
没对比测过。

网友D:
我买了好几个这种(也许是)电调,我遇到的头疼问题是保护,运气不好的,大油门3秒就保护了,但其实mos管并不热。看了你的线路图好像没看到热敏电阻,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懂 一点都不懂

网友:
还是乖乖拿分走人

网友E(2016-09-19):
看了楼主的贴就去买了个。拆开后,觉得我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为啥xxd电调口碑不好。
1、mos管用的nikos P0603,而且批号不一样,二手芯片无疑。MCU用的Mega8l(低压版本,官方建议最高工作频率是8M,所以也没必要用晶振了。)看批号是09年出厂的,不是库存就是二手。电调上稍微贵点的就这两个了,这两个料二手和全新的差价自己可以上网查。
2、贴片贴的歪歪扭扭,到处都是锡珠,N处补焊,手工贴片无疑(刷锡膏后人工摆放物料再过回流焊)。搞不懂为啥还是手工贴片,质量没法保证外还未必便宜。。。
3、垃圾的layout,有几处电阻紧贴着其他物料,这也可能是为啥手工贴片的原因。

网友(2016-10-20):
怎么在git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好几个这种(也许是)电调,我遇到的头疼问题是保护,运气不好的,大油门3秒就保护了,但其实mos管并 ...

原版固件有bug?刷一下这个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贴就去买了个。拆开后,觉得我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为啥xxd电调口碑不好。
1、mos管用的nikos ...

我感觉我这个买的还可以,像机器贴的

网友E:
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机器贴的,SMT设备对器件间距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太紧密的器件贴片机贴不了。
这个电调很多器件间距太小,甚至是紧紧黏在一起的。

再看mega8的焊盘,焊盘比引脚稍微窄了一点点。正常的焊盘不会做得比引脚还小。
这明显是为手工贴片做的优化。因为人工摆放器件没有机器贴的精确。mega8稍微摆放歪了的话很容易让引脚连锡。
减小焊盘,也就是增大了焊盘之间的空隙。减少了连锡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机器贴的,SMT设备对器件间距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太紧密的器件贴片机贴不了。
这个电调 ...

你观察还真仔细,看来是专业人士。
上不上贴片机主要看量,没有几千片不值当的,还得排队插空。
但这个电调肯定是回流焊的,从焊点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固件有bug?刷一下这个固件试试

谢谢!

网友:
搞成中文的元件注释啊

网友F(2016-12-13):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机器贴的,SMT设备对器件间距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太紧密的器件贴片机贴不了。
这个电调 ...

做工不敢评价,但是您说的机器不能元件贴着应该不对,机器贴也可以原件挨着的,原件贴上去都是垂直下放,间距并无要求。。。嘻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做工不敢评价,但是您说的机器不能元件贴着应该不对,机器贴也可以原件挨着的,原件贴上去都是垂直下放, ...

SMT对器件间距确实是有要求的,虽然贴的时候元件是垂直下放,但是机器也有贴片精度的问题,太近了可能会撞到其他器件。 特别是已经贴了一个高的器件后再贴一个矮的器件的时候。一般同种器件要求≥0.3mm  异种器件要求≥0.13*h+0.3mm(h为周围近邻元件最大高度差)  另外,如果两个焊盘相连了,在过回流焊的时候容易造成焊接不良。其实在layout的时候,软件对焊盘间距都有要求的,默认焊盘间距须大于20mil。

网友G(2017-02-16):
电机相位检测分压电路错了吧,这样分压不会把单片机烧掉?
另外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电调刷BlHeli应该用哪个固件?(外接16M晶振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T对器件间距确实是有要求的,虽然贴的时候元件是垂直下放,但是机器也有贴片精度的问题,太近了可能会 ...

你做过贴片机?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相位检测分压电路错了吧,这样分压不会把单片机烧掉?
另外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电调刷BlHeli应该 ...

3s不会,4s就不行了
blheli是f330的,刷不了

网友:
感谢提供,很好的资料。

网友:
性价比高!让想入门的小盆友买得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贴片机?好专业

没有

网友H:
XXD电调为啥口碑不好?那些工艺啥的都是次要的,甚至都可以不提的。

昨天拆了一个好赢的天行者40A,这个系列是普及版。对比一下驱动管的状况,就知道为啥XXD的口碑不好了。

楼主晒出的XXD的驱动管型号是IRFR2405,这个管子的最大电流是56A,导通电阻是16毫欧姆。一共用了6只,每臂2只。
我拆开的好赢电调的驱动管型号为83T03GH,这个管子的最大电流是75A,导通电阻为6毫欧姆,一共用了12只,每臂4只。

很显然,好赢电调的驱动管的余量要远远大于XXD使用的管子。

再看一眼BEC的稳压管,XXD使用的是2只78M05并联,这个三端稳压是0.5A一个,2只最大也就只能提供1A的可靠电流了。
好赢用的是3只7805并联,当然这也是凑合的用法,但7805是1A一个的三端稳压,3只并联输出提供2A以上是很轻松的。

至于工艺啥的,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按照好赢的标准,一般我们买到的20~30元的30A XXD电调,最多也就具备15A的能力,撑死了20A,再大那就是超过管子的极限了。依我看,上面提到的功率器件的余量问题,才是XXD电调可靠性不高,口碑不好的真正原因。

网友I:
楼主 能加一下QQ吗?给份资料。做毕设急需。还不太懂一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能加一下QQ吗?给份资料。做毕设急需。还不太懂一些地方

我QQ 466376907 谢谢啊

网友:
非常好的整理

网友(2017-03-22):
引用 楼主:
3s不会,4s就不行了
blheli是f330的,刷不了

blheli不是有ATmega8的版本吗?

网友(2018-10-16):
感谢楼主拆解分析,学习了。

网友(2020-04-29):
楼主我的xxd电调和你的一样,请问是刷 tgy.hex 还是 tgy_8mhz.hex 固件?我的刷完以后电机转了一会儿,重新推油门就不反应了,重新上电偶尔会有滴滴声,而且不是 dao ruai mi 这种

网友(2021-05-19):
这样看来,电调的原理很简单啊,难的就是程序了。不过现在程序都有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XXD电调为啥口碑不好?那些工艺啥的都是次要的,甚至都可以不提的。

昨天拆了一个好赢的天行者40A,这个 ...

这个应该是xxd 30A的电调,好盈的30A天行者,也是2个7805并联,输出2A,40A的输出3A。
XXD和好盈都没有用好管子,反正我都会换掉mos管,比如换成3毫欧的管子。

网友(2023-01-09):
新西达黄皮30A的那种,最大可以用到几S的锂电?

网友(2024-10-23):
楼主原理图都搞出来了,当知道拉烟器的原因了。①、电池电压直接通过三端稳压器,电池电压高时发热量巨大,同类产品用的是开关稳压器,外围电路比三端稳压器复杂。②、上管的浮栅驱动那加了1.5K电阻,门级驱动电流只有毫安级别,开关区停留时间长,导致发热,必须降低开关频率才能使用,同类的产品用的是专用门级驱动芯片,驱动电流1.5A以上。③、MOS的门驱动电压只有5V,常规MOS此时还在放大区,没有完全打开,内阻大,发热!

网友:
标记下,xxd电调还有好几个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