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的油门为什么到底后和油门刻度不一样

楼主(2016-05-13):
这是机器本身的原因还是设置原因

网友:
这个虚线是100%的范围

网友A:
升降舵也是这样的吗?可能是里面有油门限位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也是这样的吗?可能是里面有油门限位挡块

升降正常、刚才问了下貌似是直机的油门短行程、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正常、刚才问了下貌似是直机的油门短行程、不影响使用

嗯,不习惯的话可以把限位块拆掉,没用过18sz,应该也是要拆开控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图什么意思。
所有数据都是8 21 100 23 4啊

网友:
短行程油门是神器,显示上虚线即是100%舵量位置。

网友:
18sz都是这样。。。。。。。短行程飞行没那么累

网友:
油门短行程,拆了限位卡就可以了

网友:
短行程  飞直机用的多  拆掉限位块以后还需要重新校正油门行程  F家的SZ MZ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