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舵機完美代替品

楼主(2016-05-13):
有沒有C兄用過JX PDI-1102HB 舵機?聽說舵機大小,齒輪,插頭都完全和原廠一樣,不用更改,還不會抖震.不過價錢比銀燕貴些,價錢要$28.

楼主:
沒有人試過JX嗎? 看網上測試,JX好像比台灣hitec還要精準,沒有回弹。

网友:
在RCTW看到过,看起来是完美替换

网友A:
关注!性能方面一般不会比原厂舵机好多少,能持平就好,价格是优势。尺寸插头完全相同也胜于银燕,如果不会出现晃动等问题,基本可以完全取代原厂和银燕了

楼主:
想貼條link 都不能,各位有興趣,可到對岸打“k120完美舵机”就找到有關貼文。

楼主:
有沒有人試過?給些評價。

网友B:
过几天买3个回来爽爽   现在用金属齿的舵机感觉不爽  炸鸡怪主支架的话换新鸡架还要重新开孔  运气不好也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买3个回来爽爽   现在用金属齿的舵机感觉不爽  炸鸡怪主支架的话换新鸡架还要重新开孔  运气不好也会 ...

舵機反應如何?舵機好像19MM高,如何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機反應如何?舵機好像19MM高,如何固定?

同原厂一样跟手  因为是金属齿 所以耐炸是必须的   高度把连杆剪短了  前舵机压板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原厂一样跟手  因为是金属齿 所以耐炸是必须的   高度把连杆剪短了  前舵机压板要自己做

大大飛3D 嗎?原廠電能夠飛3D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飛3D 嗎?原廠電能夠飛3D多久?

正在练倒飞航线  正  侧钟摆会就是手法不够好  最终目标是刷锅飓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飛3D 嗎?原廠電能夠飛3D多久?

一块电我一般飞2分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