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改装k120电池插口

楼主(2016-05-13):
有改装的吗?用jst的 这样可以用多种
电池
了

网友A:
買或DIY一個轉接頭,以後两種插頭的电都可以用了。

楼主:
必须要拆机身插头。要不我怎么放电池?

网友B:
没用过哦

网友C:
没必要改插头吧,就算用其他电池,也都带平衡头呀

楼主:
换别的。哪里碍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