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怎么设置熄火 油门锁定

楼主(2016-05-13):
nx4已经装好了 现在就差发动机的设置了 希望油机老手帮忙解答下   futaba的遥控器通道要什么设置熄火  还有为什么要设置油门锁定   飞油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我是 用HOLD 设置 一个2档开关不调百分百 就可以

网友A:
油门保持 及熄火 在这四个图里 , 自己慢慢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保持 及熄火 在这四个图里 , 自己慢慢调吧

谢谢你,能告诉我怎么设置熄火通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能告诉我怎么设置熄火通道吗

熄火不占通道的 , 设定一个开关就行 , 我习惯用 H 那个回弹开关

网友B(2016-08-11):
楼主油门熄火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油门熄火好了吗?

可以了,油机暂时我收起来 又买了架x3练练  不过还是喜欢油机

网友:
怎么设置的?

网友B:
我也学习下,另外,你的接线是用sbus方式接的吗?我用sbus接好后打舵机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学习下,另外,你的接线是用sbus方式接的吗?我用sbus接好后打舵机没有反应?

对sbus方便  你打舵没反应是没有对频上吧

网友B:
我对上频了,sbus接个线到k8上,然后在其他通道上接个电源

网友:
你改天方便上个图吗?我看看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上频了,sbus接个线到k8上,然后在其他通道上接个电源

那不清楚啦,我用的mb 我也是个菜鸟诶

网友B:
你的是在接收机供电吗?mb单独供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在接收机供电吗?mb单独供电了吗

接受机供电 没有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