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5.0固件都改进了哪些地方?

楼主(2016-05-13):
目前5.0的说明书还没有出来,简单看了下,比4.0也就是增加了几个协议啊,隔了两年才出的5.0正式版,不会就这点差别吧

网友:
还真是就差这一点,剩下的是修复了一些不起眼的bug

网友A:
通道可以任意映射

网友B:
自动识别开关

网友:
设混控时自动识别开关,用起来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可以任意映射

早就可以任意映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识别开关

能稍微详细解释一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详细解释一下不?

之前,我们总是要记忆很多控上的开关名称,然后手工将开关名称输入到需要设置开关的地方。反正我总是忘记开关的名称而回过头去查,好麻烦。现在5.0后,不用记啦,需要设置开关的时候,比如设混控,把光条菜单移动到“开关”项那里,然后随便打一个控上的开关,光条处马上会显示这个“开关”的名称,再也记忆这么多开关的名称不用手工输入了,方便死了。其实我一直用的MZ-24控从来就有这个智能化的功能的,显得高大上不是。MZ-24多少钱?2K起步啊,不过现在5.0也有了,好高级啊,哈哈。

网友:
最好增加音乐播放、通道映射、电池电压传输、飞行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