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锁尾问题

楼主(2016-05-13):
我有飞越450和富丽450机型,用的是K8,这2台普通模式下,急推油门就会出现尾巴往右罢一下,还有会出现遥控上面方向摇杆打右边,有时会出现飞机不肯转尾巴,但打左边转尾巴又非常快,打右边会很慢 或者不肯转,现在我又进了一台亚托450L,用MB飞的好好的,我就想换了个K8上去,飞机锁尾还是可以的,山寨机和亚托450都是正负螺距是一样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都设定一样的,但亚托就是没问题,急推油门尾巴不会往右罢,只是急推油门会出现金鱼尾,我感觉亚托出现金鱼尾很好调,但我还是不知道调哪里 望大神请教,还有另外那2台山寨机 有什么办法解决是我震动太大了吗?

网友A:
尾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B:
中立点!转速太低!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有没有装反?

没装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转速太低!预补偿!

预补偿里面有3项?是单独螺旋总距添加数值吗?但是我的亚拓450L 也没增加过数值 人家也锁的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预补偿里面有3项?是单独螺旋总距添加数值吗?但是我的亚拓450L 也没增加过数值 人家也锁的好好的

你拿K8和MB比锁尾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K8和MB比锁尾不合适吧

我不是拿K8和MB比,我是说亚拓和山寨机都用K8,亚拓发挥的好好的,山寨机就不行了,大家螺距油门曲线都是一样的,就是机子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拿K8和MB比,我是说亚拓和山寨机都用K8,亚拓发挥的好好的,山寨机就不行了,大家螺距油门曲线都是 ...

这就是标准的飞机精度的问题!国产450尾巴是单推!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标准的飞机精度的问题!国产450尾巴是单推!难玩

亲,你玩K8吗?我想问下你,我的K8装在亚拓450L上面,急推油门,尾巴会好像左右罢动一下,罢动的行程很短?这是不是叫做金鱼尾?调哪里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你玩K8吗?我想问下你,我的K8装在亚拓450L上面,急推油门,尾巴会好像左右罢动一下,罢动的行程很短 ...

别说你450急推尾巴摆动!大机都摆!你以为真机能和模拟器一样?K8只能说能玩!性价比高!K8那么牛!谁还买V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你450急推尾巴摆动!大机都摆!你以为真机能和模拟器一样?K8只能说能玩!性价比高!K8那么牛!谁还 ...

这个我也懂,但是我看到好多人卖飞机 亚拓550都是装K8的,如果这样的话 炸一下 也不便宜啊,炸一下应该也能换MB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你玩K8吗?我想问下你,我的K8装在亚拓450L上面,急推油门,尾巴会好像左右罢动一下,罢动的行程很短 ...

震动在悬停过程中的体现是尾巴会不规律的左右抽动!金鱼是有规律的慢速左右摆动!金鱼可以通过提高尾部感度来调节!
至于你说的急推尾巴摆的问题!我上面跟你说了!转速太低会有!
大桨螺距太大也会有!450的话325桨!设个11度飞吧!你搞个13度急推MB也锁不住
如果高转速的话逆时针摆!可以把博士帽里的螺距预补偿提高点!
其实我也是新手!只能帮你到这!在搞定不了!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在悬停过程中的体现是尾巴会不规律的左右抽动!金鱼是有规律的慢速左右摆动!金鱼可以通过提高尾部感 ...

好的,你说的450用11度 如果是450L呢 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说的450用11度 如果是450L呢 多少度?

我仔细看了下你的描述!普通模式下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低转速!这个档位就是为起飞降落悬停准备的!锁不住很正常!切3D!!!80油门再试!
   450L11.5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你的描述!普通模式下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低转速!这个档位就是为起飞降落悬停准备的!锁不住 ...

我想问下你,你玩航线也切3D模式吗?我是新手,现在四面悬停算可以过关,但航线还是要慢慢练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你,你玩航线也切3D模式吗?我是新手,现在四面悬停算可以过关,但航线还是要慢慢练习

现在都用定速飞!一条直线!你普通模式必然油门比较低!3D1、3D2油门线设高点!普通0 55 55 55 55 3D1 65 65 65 65 65。3D2 80 80 80 80 80!不会倒飞的话!螺距曲线可以不用负螺距!能明白意思?你不用定速飞的话飞机高度和速度不好控制!手感也不好!对你后面的练习没帮助。

网友B:
手感根据自己飞行在调整!7分调3分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定速飞!一条直线!你普通模式必然油门比较低!3D1、3D2油门线设高点!普通0 55 55 55 55 3D1 65 ...

大概能明白,我还想问下你,如果我不会倒飞,普通模式下 螺距曲线 应该用多少参数?3D1 3D2 螺距曲线就肯定是默认一条斜线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根据自己飞行在调整!7分调3分飞

我之前飞的螺距曲线是,我futaba T8FG遥控,1.负3度  2.正1度  3.正5度   4.正8度   5.正1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飞的螺距曲线是,我futaba T8FG遥控,1.负3度  2.正1度  3.正5度   4.正8度   5.正12度

没问题!普通模式就是这样!带点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飞的螺距曲线是,我futaba T8FG遥控,1.负3度  2.正1度  3.正5度   4.正8度   5.正12度

3D1你也可以螺距设置成这样!!只不过油门高了而已!降落的时候切回普通模式!并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1你也可以螺距设置成这样!!只不过油门高了而已!降落的时候切回普通模式!并熄火

之前有个朋友帮我设定了螺距曲线1负2度,2负1度,3才是0度,4正8度,5正12度,这样设定我很难降落,手势不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个朋友帮我设定了螺距曲线1负2度,2负1度,3才是0度,4正8度,5正12度,这样设定我很难降落,手势 ...

他设置的度数正常!你应该习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设置的度数正常!你应该习惯这个

我玩这个螺距曲线,很难降落啊,不习惯,不能平稳降落 暴力降落就行

网友C:
飞越450和富丽450哪个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450和富丽450哪个精度高?

飞越我玩680元那款,富丽玩的是499那款 富丽499哪款确实存在些问题,要自己换一些配件才能解决,所以这2款我还是支持飞越哪款的

网友D(2019-03-18):
你弄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会弄了感度都调高到97了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D:
你弄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会弄了感度都调高到97了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机械振动是一方面,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转速补偿这方面问题,也就是我们还没有更合理地设置好螺距转速等事宜。今晚看了这贴还是有收获的。我是飞越450sport加K8

网友:
感度高不是越容易引起金鱼尾吗?我是一个劲的调低,笨拙一点,是不是这样的?参考是说40到60之间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