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皮传新机设计图谍照!

楼主(2016-05-13):
如果是450L级别,请把脚架设计高一点,轴传版太矮了,草地没停好就扫伞齿。

网友:
有意思,皮带直驱是趋势?

网友:
这飞机看着不错,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说是7月开卖

网友:
为什么说皮传的好?现在的飞机不是从皮传升级成轴传的吗?

网友A:
皮帶鬆緊可直接調整的樣子

网友B:
一看就是550以上级别

网友:
大齿太细,再宽些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550以上级别

有见过两颗螺丝固定的标准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帶鬆緊可直接調整的樣子

应该是带弹簧的自动张力控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见过两颗螺丝固定的标准舵机吗

听说新版的

网友:
我只关心这个设计可不可以做暴力3D,解决传统皮带丢转问题!?

网友:
皮传哪里好 传动效率和响应速度都差

网友:
看着舵机不像是450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550以上级别

是450级别的。舵机单螺丝,没有减振胶圈,尾舵机固定方式和450一样 500以上的尾舵机固定方式不是这样。550斜盘舵机固定方式和700一样 哪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