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坛兄弟伙些,关于涵道的请教?

楼主(2016-05-13):
思想斗阵很久,玩飞机就是烧钱,结果来时如手了,买了个70MM6叶的涵道(淘宝94元得),70a电调XXD厂的,4S
电池
2200MAH,结果装在P板F16上飞不起来,我都想哭了。把设备拆下来满油吹秤960克,是不是买到歪货了啊,亲们。这电子设备现在还闲置起,没飞起来永远是个未实现的梦,所以想买空机继续试飞?根据我的电子设备需要买哪样机机可以飞啊?是不是要换涵道
电机
或者电池才能实现涵道飞上天的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重
你的4S电池70A电调用70MM6叶吹秤是好多?70涵道机哪款空机最实惠,当然价格要便宜点的

网友A:
960的吹称是差了点,rc的50也能差不多800了;大概1800的4s应该会轻不少,用在FT的viggen上应该飞得起来

网友B:
我的70涵道推力和你的差不多,一样把1公斤多一点重的T45飞上了天,此贴有详情: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073
。
不知你的飞机起飞全重是多少?若是1.1KG左右重心位置配好了应该也能飞得起来。

网友C:
入魔方向不对。涵道对设备要求比较高。杂牌涵道,那个电调,电池不知道c数,必然推力低。在飞机没问题的情况下,好涵道,好电池,好电调,飞行体验上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