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发现个问题

楼主(2016-05-13):
电池跟大齿盘哪里 蹭呢。都各出坑了 给电池

网友A: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头像是自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头像是自己么?

根电池也没关系啊

网友:
那电池不是费了?

楼主:
没事。有保护铝纸

网友:
把主轴往上提提不行吗

网友B:
这个是电池架,出厂时候孔位靠后,主轴销钉就卡电池了
自己把脚架上电池板的孔位挫大一点,前移就好,不过太前移也不行,电池会插不到位

或者是不是用了副厂长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架,出厂时候孔位靠后,主轴销钉就卡电池了
自己把脚架上电池板的孔位挫大一点,前移就好

感谢指导哈

楼主:
机器里带的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头像是自己么?

同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架,出厂时候孔位靠后,主轴销钉就卡电池了
自己把脚架上电池板的孔位挫大一点,前移就好,不过 ...

伟力的 K120 怎么这么多问题?工厂的设计人员在设计时没有考虑这些细节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伟力的 K120 怎么这么多问题?工厂的设计人员在设计时没有考虑这些细节问题的吗?

我的K120没有类似问题,电池装到位跟主齿轮中心位置还有一点距离的

网友:
正常是不会磨到的。如果是电池过热鼓包,就可能会和固定大齿盘的那颗螺丝产生轻微摩擦。问题不大,那个螺丝尽量换成扁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