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盛t45的重心和舵量怎么调

楼主(2016-05-13):
  天盛t45不错,用黑旋风64函道配4s电也能飞,就是第一次飞的时候舵量感觉大了,翻滚太灵活,另外这飞机的重心在那?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
你是怎么装的啊,推荐啊吧,我已入手一架。

网友A:
我是黑旋风70, 3s 4s 都能飞
重心就那两个红突起附近
觉得太灵敏就加exp好了

几个建议,开偷气孔,飞着会爽很多
起落架如果坏了可以用自行车车条弯一个,韧性比原装好很多
全机epo,比较薄,但是炸了把所有碎片收回可拼回去,用其他epo顶替也能弄回去
升降舵比较小,重心多实验,一定更要调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黑旋风70, 3s 4s 都能飞
重心就那两个红突起附近
觉得太灵敏就加exp好了

天盛的T45,如何把电调装进去,你是咋装的呢?偷气孔在哪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黑旋风70, 3s 4s 都能飞
重心就那两个红突起附近
觉得太灵敏就加exp好了

偷气孔是在那开啊,开了后会不会吸入碎石子炸桨? 为什么开了透气孔会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盛的T45,如何把电调装进去,你是咋装的呢?偷气孔在哪开?

电调要做延长线。 推荐做那三根,电源那边延长可能会爆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做延长线。 推荐做那三根,电源那边延长可能会爆电容

在哪开偷气孔啊?还没说呢?建议加啥EXP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开偷气孔啊?还没说呢?建议加啥EXP啥东西?

exp是输出曲线,让舵量输出更柔顺,作弊口一般在涵道电机进气口前面一点,开在上下左右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