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Si6遥控器怎么设置控制船

楼主(2016-05-13):
找了很久也没有有用的。摆拜托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电调接3通,方向接4通或者1通,还用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3通,方向接4通或者1通,还用怎么设置?

油门控制前进和后退吗,谢谢

网友(2016-06-16):
引用 楼主:
油门控制前进和后退吗,谢谢

想控制前进和后退得需要双向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