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伟力v977 k120 110 100和池远100s区别大吗?怎么选?

楼主(2016-05-13):
本人纯的新手?求助伟力v977 k120 110 100和池远100s区别大吗?
1.先不说耐炸,哪个陀螺稳?
2.都可以改devo7e遥控吗?
3.池远100s直线舵机这么的超级耐炸吗?比伟力改舵机耐炸?
4.伟力这几个版本什么区别?
新手不懂!求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好问题,共同期待回答。。。。。。

网友:
k120 和100s 都不错

网友A:
我来说说吧,除了100s没玩过,其他都玩过。一个个回答,977,k120,k110的六轴模式都非常稳,比四通911还稳,二,都可以用7e控制,三,直线舵机确实耐炸,不过伟力的除了k120其他机型舵机都耐炸,非要做个比较,我觉得直线舵机更耐炸,四,k120是2s动力,其他的是1s动力,除此之外没太大区别。

网友A:
977是hisky协议,110和120是扶她爸的fhss协议

网友B:
玩过977 100s 刚上手一台hisky 60……k120 110没有玩过……977原配个控无爱……100s我是用卫星配dx9有直接现成的配置文件,金鱼尾88!hcp60是高频头 控是dx9或者turngy 9xr pro……配置文件我刚调试好……我个人建议是上60这个先练习悬停一上来就上977或者100s会太猛……你会hold不住……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吧,除了100s没玩过,其他都玩过。一个个回答,977,k120,k110的六轴模式都非常稳,比四通911还稳, ...

120 3d起来是不是比110。  977容易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977 100s 刚上手一台hisky 60……k120 110没有玩过……977原配个控无爱……100s我是用卫星配dx9有直接 ...

悬停应该没问题……呃......我也是飞了4年对尾悬停的老湿鸡!对对尾悬停我可是轻车熟路……话说100s根977哪个稳?包括3d状态哦……比如3d不甩尾!自旋挺不跑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悬停应该没问题……呃......我也是飞了4年对尾悬停的老湿鸡!对对尾悬停我可是轻车熟路……话说100s根977 ...

要稳的话100s稳,但是手感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稳的话100s稳,但是手感不是很好

怎么说不好?自悬停定点难?还是钟摆甩尾?还是大动作不跟手?100s也是6轴陀螺仪吗?

网友:
100s是3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不好?自悬停定点难?还是钟摆甩尾?还是大动作不跟手?100s也是6轴陀螺仪吗?

100s尾巴有死区,要用d10  d7e  dx9这些控才能完美消除,悬停定点,钟摆侧摆对于100s来说都不难,100s尾巴我觉得应该是小鸡中最好的了,一根棍,主要是航线类动作不行,大桨感度太高,还不可调,就导致飓风,刷锅这类的航线动作非常非常不顺手,

网友:
选mcpx 用驰远件,经济实惠性能好

网友:
技术贴。顶起来

网友:
话说977是不是有几个版本? 手上有一架977,打算换块110的主板用14sg控玩

网友:
学习了好久没碰直升机了

网友(2016-07-05):
刚入了一台伟力K124求大神指点下参数设置,本屌丝千年对尾党

网友D:
伟力旗舰店就有对比图

网友E(2018-12-02):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吧,除了100s没玩过,其他都玩过。一个个回答,977,k120,k110的六轴模式都非常稳,比四通911还稳, ...

K110和k120除去电路板,尾管,电池,不通用,什么其他配件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K110和k120除去电路板,尾管,电池,不通用,什么其他配件通用吗?

K110和K120旋翼头和十字盘,大桨尾桨能通用。拉杆头算通用零件吗。。。

网友:
如果100s还有配件供应的可以折腾得不比120差

网友(2020-02-16):
引用 网友A:
977是hisky协议,110和120是扶她爸的fhss协议

谢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力旗舰店就有对比图

伟力有旗舰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77是hisky协议,110和120是扶她爸的fhss协议

赞一个,谢谢答疑

网友:
977飞了好几年了,挺好用没事就是室内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