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请教个CC3D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6-05-13):
装了一台飞越280的穿越机,电机用花牌2406,电调用飞越配的12A电调,CC3D飞控,降落一触地瞬间电机会高速转动,接下来就是翻机,这里要说明一下,不是机械性触地反弹,降落是很慢的,油门也关到最低,先怀疑是电机怠速没调好,后调到电机刚好不转,也还有这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不知是不是什么地方没调好?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这是电调参数
1、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2A,短时电流15A(不少于10秒)
2、电源输入:2-3节锂电池组或5—9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3、BEC输出:5V/2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4、油门信号频率范围(Refresh rate):50Hz—432Hz
5、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6、尺寸:26mm(长)×16mm(宽)×8mm(高);
7、重量:6g(含散热片)
8、油门行程:自动
9、低电保护阈值:2.7V/节
10、低电保护模式:柔性降功率
11、刹车设定:无刹车
12、启动设定:普通
13、PWM频率:8K

网友:
请大神来回答  帮顶

楼主:
大神们还在休息,

网友A:
帮顶一下。我的280也是挺奇怪的,前后装了三、四架250,想新鲜一下装了架280,总觉得怪怪的,先是NAZE32,后上熟悉的CC3D,也是有点点像楼主的情况,搞不懂电机就是一阵一阵,挺吓人的,我上的是6寸桨,倒是不到半没门就能悬了,比5寸的250感觉轻巧,但没有250好控制,明天上个5雨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我的280也是挺奇怪的,前后装了三、四架250,想新鲜一下装了架280,总觉得怪怪的,先是NAZE3 ...

我的也是六寸桨,280是稳,起动时有时有个把电机还不转,要轻推几下油门才转,起飞了后很稳,就是降落电机高速转有点怕怕,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cc3d该换了,电调用点主流的吧!

网友:
把加速度传感器设到0.15左右试试看

网友B:
把D调低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六寸桨,280是稳,起动时有时有个把电机还不转,要轻推几下油门才转,起飞了后很稳,就是降落电 ...

这是CC3D的通病,没办法,天生这样,起飞前怠速要检查转速是否正常

网友:
降落的时候其实在10厘米地面直接油门一拉到最低就行,又不是F3 飞控的怠速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CC3D的通病,没办法,天生这样,起飞前怠速要检查转速是否正常

这个CC3D不是所有CC3D。不得不承认CC3D飞控良莠不齐。我暴力飞QAV250油门没调整好高速触地弹起都能稳住之前姿态。而另一个用了几回还没调好参就1通道彻底没有输出而且3通道无论何时都剧烈抖动。当然如果不是飞控问题楼主可以试试sensor tuning把Accel P低一些 Gyro noise filter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