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冲浪x8的电池配置

楼主(2016-05-13):
我以前装得一架x8加高电机座,用的一块3s2200电池发现头轻,想问一下两块3s 2200电池并联后头会重吗?现在准备再装架x8,所以想问问,谢谢

网友A:
一块2200mah头轻?会不会是你放错位置了?
我也刚入手一架x8,刚飞的时候平衡没弄对,超难飞,后来遇到了老手玩家才把平衡给弄对了,飞机也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2200mah头轻?会不会是你放错位置了?
我也刚入手一架x8,刚飞的时候平衡没弄对,超难飞,后来遇到了 ...

就是放在鸡头里面的呀,我加高了电机座,上的八寸桨

网友:
加高电机座电机后移,整机重心相比原设计会后移,电池就必须更多的前移才能平衡,估计你移到头也平衡不了了,双电池并联是个办法,相当于配重了,重点是要根据重心调整合适的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