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了,14SG地面拉距试验

楼主(2016-05-13):
最远处的粮仓是起点  忘记照了。。。本来是打算查铁轨枕木来的  放弃了  我怕查蒙了  最后查步是843步  用的TFR_6的接收  估计原机接收能更远

楼主:
这是最远距离  我都看不清楚了  超过这个距离后失控了  电机满油门转  问下失控保护怎么设置成失控全部电子设备停机?

楼主:
按照我每步半米算的话最少是400米以上距离了  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好像不止400米呢? 感觉都有1公里了。。。

网友:
地面拉距测试是可以再遥控器里设置的,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
你用手机地图记下来两个点, 不是一下就能算出距离...

楼主:
楼上两位的方法真的是比我的好多了。。。。不过我还是认为实际测一下比较好  心里踏实

网友:
    有高压线的地方你就不觉得距离远了

楼主:
哎呀 心疼我的新电机啊 都没上过鸡就弄成这样了 我把电机接收和舵机放在控箱上了  让我老婆看着 失控的时候在控箱上狂转 我老婆也不懂   控箱磨的更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 心疼我的新电机啊 都没上过鸡就弄成这样了 我把电机接收和舵机放在控箱上了  让我老婆看着 失控的时候 ...

你不会反过来呀

网友:
你沿着铁轨拉距测试的结果是不一定准确,因为铁轨有载波效应可使遥控距离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 心疼我的新电机啊 都没上过鸡就弄成这样了 我把电机接收和舵机放在控箱上了  让我老婆看着 失控的时候 ...

测距不用接电机的 , 单接收便行了 , 当断讯号时 接收那个LED会由绿色转至红色 , 这便失控了 , 老婆打个电话给你...红灯了回来吧

网友:
14有专门的测距模式2-3米即可,失控保护在菜单里面有个失控保护的新闻单词,点进去,将油门通道hold改成-99

楼主:
哎!!啥也别说了  不懂啊  这控我现在就把油门调成从下往上推的了 别的不会呢

网友:
就因为没有中文版,所以一直没有买,换是天地飞吧,能看的懂,且支持国产

网友A:
我用福斯接收机飞过800M高仍可控。不知道“飞梦”高度计有多大误差(下来读数吃了一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福斯接收机飞过800M高仍可控。不知道“飞梦”高度计有多大误差(下来读数吃了一惊)!

福斯一代还是二代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