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3D就双桨,咋回事?

楼主(2016-05-13):
450PRO有副翼,精调后悬停,普通模式稳稳的,可一切3D钮,在转速加快,声音变大,高度下降的同时,双桨出现了,桨尖约5毫米左右,再切回普通模式又正常了,再调后还是如此。请教模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虚位问题,有副翼那个日字框的轴承很容易产生虚位

网友:
sf摇臂轴承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位问题,有副翼那个日字框的轴承很容易产生虚位

有道理,能解决吗?

楼主:
有道理,能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能解决吗?

换轴承,不过这个轴承如果买不到质量好的,要经常换,我就因为懒的换,改飞无副翼了。

网友B:
轴承或者哪个连杆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轴承,不过这个轴承如果买不到质量好的,要经常换,我就因为懒的换,改飞无副翼了。

先换轴承试试。无副翼我也有,都是小机,450,480级别的。现在还不会3D动作,正练倒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换轴承试试。无副翼我也有,都是小机,450,480级别的。现在还不会3D动作,正练倒飞。谢谢了。

我再重新检查调试,大神们指点了那么多,应该能搞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或者哪个连杆有变形

我再重新检查调试,大神们指点了那么多,应该能搞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能解决吗?

换轴承,或换冰人的,可能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冰人有改进版sf上臂

网友:
中将以前是玩什么的?

网友C:
你的桨有可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桨有可能不好。

也许,一二十元一副的桨。我换好点的桨试试。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路,有路走比没路走好!谢谢!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桨软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