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带出去飞炸机了,请帮我看看

楼主(2016-05-13):
开始定点飞行正常,后来切换定高大概6-7米高,向右飞了10多米就直接一头往下栽。
看了下日志电压突然降低。
请各位有经验的绑我看看,一是:是不是电压不足导致炸机(5200的新电池充满电了。才飞五分钟),或是其他原因?

Log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tmp284.tmp.log
Size (kb) 6616.193359375
No of lines 82299
Duration 0:05:12
Vehicletype ArduCopter
Firmware Version V3.3.2
Firmware Hash 7f16e4d6
Hardware Type
Free Mem 0
Skipped Lines 0

Test: Autotune = NA -
Test: Balance/Twist = NA -
Test: Brownout = FAIL - Truncated Log? Ends while armed at altitude 10.13m
Test: Compass = GOOD - mag_field interference within limits (15.88%)

Test: Dupe Log Data = GOOD -
Test: Empty = GOOD -
Test: Event/Failsafe = GOOD -
Test: GPS = GOOD -
Test: IMU Mismatch = FAIL - Check vibration or accelerometer calibration. (Mismatch: 3.54, WARN: 0.75, FAIL: 1.50)
Test: Parameters = GOOD -
Test: PM = NA -
Test: Pitch/Roll = NA -
Test: Thrust = NA -
Test: VCC = GOOD -

日志文件
http://pan.baidu.com/s/1i50JOPZ

网友:
是不是其中有一片不行了!?

网友:
电压还有10.5v 该与电池没关 , 应是断电 , 检查接口 焊口及飞控供电接头

网友A:
是不是,电调 低压保护 自动休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 低压保护 自动休息了 ??

才飞了五分钟

网友:
以上检查完还要仔细检查遥控油门通道形程有无虚位

网友:
Log 上面不是告诉你震动大了?!

网友(2016-08-01):
10.5v很低的电压了啊。。基本到10v左右飞控就跪了。。

网友(2016-10-11):
就算电压低不是也该启动失效保护吗?怎么能直接往下栽呢?

网友:
看日志是惯性测量单元出错,有没有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2016-11-10):
电调低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