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速转向混控可以实现吗 不用舵

楼主(2016-05-14):
想做一条船   想实现原地转向  双发双桨  有刷电机  前进或后退转弯一侧电机停转   原地转向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对速度无要求

网友A:
差速混控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混控可以

请问如何设置混控啊  会不会冲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混控啊  会不会冲突啊

两个电调分别接1、2通道,设置遥控1、2通道差速混控(三角翼混控)。或者别的两个通道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调分别接1、2通道,设置遥控1、2通道差速混控(三角翼混控)。或者别的两个通道也行

谢谢  有空试一下

网友B:
我试过了,双发船无舵。用的天7,两通道温控可实现,当时用的是两个单向电调,所以无试过倒车的情况,用的可编程温控,期待你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双发船无舵。用的天7,两通道温控可实现,当时用的是两个单向电调,所以无试过倒车的情况,用的 ...

类似三角翼混控??

网友(2016-06-16):
不懂 就是来刷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三角翼混控??

也差不多。反正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7-04-10):
这个(黑科技)我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