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拽天线控制问题

楼主(2016-05-14):
如果潜艇在水下无法接受高频信号  在接收机上外加接一根线到水面  这根后加天线用什么材质好一些   普通电线可以吗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放水面PPW解码器放水底下面  也是一根舵机线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放水面PPW解码器放水底下面  也是一根舵机线连接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2.4gRC设备,把接收机天线焊下来,焊接一段1-2米左右的细射频延长馈线到原天线的焊点上,再把原天线焊接到馈线另外一头,原天线装在浮标里做密封。
浮标在水面上,接收机在密封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放水面PPW解码器放水底下面  也是一根舵机线连接

忘记说了   水下还有个摄像头  图传发射机在水面   我想用拖拽线顺便传送视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2.4gRC设备,把接收机天线焊下来,焊接一段1-2米左右的细射频延长馈线到原天线的焊点 ...

要是20米的信号线衰减会不会很大   要是我顺便用这根信号线传送视频信号  可以吗 会有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