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BF2.7.0版注意有問題

楼主(2016-05-14):
    本人於13日更新BF程式由2.6.1更新為2.7.0飛控版為SPF3.發生電機與電變燒毀.後來查CLI發現增加配置快速PWM協議,增加了新的方式(CLI:fast_pwm_protocol(ONESHOT125,ONESHOT42,連拍)).BF2.6.1Oneshot42實施(當單穩功能啟用類型“設置use_oneshot42 = OFF”)
連拍實施(當oneshot125功能啟用類型“設置use_multishot = OFF”).使用上都無問題.但是更新為2.7.0程式後就有問題.
    希望大家要注意.應該2.7.0程式裡有BUG.希望英文夠好的飛友向BF反應.在此不希望有下個受害者.我已經損失慘重KISS18A與銀燕第二代2204都燒燬.再一次提醒大家小心.我不知網上是否有飛友下載.是否跟我類似問題.

网友:
今天刚想刷呢,我不刷了

网友A:
谢谢提醒,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电机、电调一般都会有高温和动力下降的情况出现只要,这个时候停下来找原因就不至于设备都烧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电机、电调一般都会有高温和动力下降的情况出现只要,这个时候停下来找原因就不 ...

一般來說應該不至於燒毀.但是在油門一半時瞬間電變冒煙再來電機也冒煙.已經來不及.在你電調校正就會發現四個電調(ESC)不同步.就要小心.因為在CLI裡增設
  • 增加了對不同步電機更新速度為快速PWM協議高達32K的支持(CLI:unsynced_fast_pwm)
  • 配置快速PWM協議,增加了新的方式(CLI:fast_pwm_protocol(ONESHOT125,ONESHOT42,連拍)
  • 在2.6.1程式
    ONESHOT125和連拍是OFF.在SET裡可以看見.如果你在SET打開ON的話.電機不會轉.所以一定要在OFF狀態.這是我實際操作過.
  • 所以想趕快提醒飛友注意.並希望英文好的飛友能夠向BF提出.以避免類似問題發生.

网友B:
我倒是想代为反应一下,只是看不懂楼主的话,我不用oneshot的,昨天也刷了2.7,希望没事

网友C:
我的F3今天也从2.6.1升为2.7.0了,开启飞控ONESHOT125并运行于4K模式,用原有PID及相关设置,经一下午飞行尚未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來說應該不至於燒毀.但是在油門一半時瞬間電變冒煙再來電機也冒煙.已經來不及.在你電調校正就會發現 ...

哦知道了,试试先用默认参数吧,因为我曾经试过调参不正确也差点烧掉设备的呢。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估计是个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F3今天也从2.6.1升为2.7.0了,开启飞控ONESHOT125并运行于4K模式,用原有PID及相关设置,经一下午飞行 ...

你好:
  如果你是開ONESHOT125的話在PWM協定應該為32K模式.請問4K模式如何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想代为反应一下,只是看不懂楼主的话,我不用oneshot的,昨天也刷了2.7,希望没事

我在猜測如果你沒有打開oneshot125的話應該沒有事.因為PWM協定在於32K模式.oneshot125.oneshot42和連拍.因為PWM在CLI:fast_pwm_protocol(ONESHOT125,ONESHOT42,連拍))下運行.

网友C:
4K模式是我手工打开的,在配置页面下看到LOOPTIME为250就对了,过大的D值有可能会烧电机、电调,而且固件下载页面靠下边有一行说明,不知是否与这个也有关。
Also some of the KISS24 users reported they removed some low throttle oscillations with setting gyro_lowpass to 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模式是我手工打开的,在配置页面下看到LOOPTIME为250就对了,过大的D值有可能会烧电机、电调,而且固件下 ...

  感謝你!找到答案了.BF2.7.0程式裡CYCLE TIME為500在BF2.6.1為1000.所以應該在CONFIGURATION裡修改SYSTEM CONFIGURATION選項修改為1000.這樣就可以恢復CYCLE TIME為1000.就如同你所說的4K模式LOOPTIME1000.為oneshot125模式.至於那段英文是說明還有些KISS24用戶報告說,他們去掉一些低油門振盪與gyro_lowpass設置為50.針對陀螺儀.所以你的PWM協定處於4K模式也就是oneshot125.不知是否正確.如果正確的話使用.BF2.7.0程式必需要改將500修改為1000存檔.使其CYCLE TIME為1000.

网友:
默认参数试了一颗电,只是感觉肉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找到答案了.BF2.7.0程式裡CYCLE TIME為500在BF2.6.1為1000.所以應該在CONFIGURATION裡修改SYSTE ...

不客气,以前固件LOOPTIME默认为1000,这次刷完默认为500,是2K模式,也应该没有太大事儿,主要看看你PID的D值是否过大了。

网友D:
两台机,bf2.7.0 4K模式+multishot电调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以前固件LOOPTIME默认为1000,这次刷完默认为500,是2K模式,也应该没有太大事儿,主要看看你PID ...

根據BF2.7.0現在LOOPTIME為500來說屬於2K模式.對於KISS電變來說如果是做ONESHOT125.屬於4K模式.可能會造成電變不穩定.以至於危害到馬達.昨晚把LOOPTIME調整為1000.做電變校正就正常了.所以對於使用KISS電變飛友需注意PWM協議模式.以免像我這樣將馬達及電變燒燬.
對了請問閣下下載BF2.7.0後與BF2.6.1的感覺是否提供分享.如果可以再一次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台机,bf2.7.0 4K模式+multishot电调毫无问题

因為你是用4K模式所以你的LOOPTIME應該為1000.是否有興趣調整為LOOPTIME500.2K模式.來證明我所說是否正確.(開玩笑的.千萬不要嘗試.以免傷荷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BF2.7.0現在LOOPTIME為500來說屬於2K模式.對於KISS電變來說如果是做ONESHOT125.屬於4K模式.可能會造 ...

觉得你上国外网应该无需fan qiang,官网固件链接见我贴子5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网友:
2.7用了一下午,问题不大,就是电机磁钢掉了一块,电机卡死,瞬间炸鸡,不过还好取出后继续。山寨电机就是不靠谱

LOOPTIME 1000,ONESHOT125,PWM

楼主:
大家好:
  今天發現BF又有新的2.7.1針對LOOPTIME事宜目前下載後已經將LOOPTIME改為1000.我想我上次用中文投書BF.應該有發現此問題.摘錄BF說明如下"
對於F1目標回72MHz的減慢CPU有更好的運動計時的支持。Naze32可能需要在運行4K更多的困難。
  而且將2.7.0的下載取消改為源代碼.希望各為飛友有2.7.0下載程式將它取消.不然就要自行修改LOOPTIME為1000使用.不然像我一樣燒電變及馬達.
  今天大概測試一下2.7.1程式電變校正OK正常.所以我以後要注意LOOPTIME需要4K模式.min_check設定在1080.可以解鎖不需要修改為1100.應該也是發現到才會去修改.

楼主:
這不是個案.你看BF馬上修改為2.7.1LOOPTIME為4K模式1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你是用4K模式所以你的LOOPTIME應該為1000.是否有興趣調整為LOOPTIME500.2K模式.來證明我所說是否正確 ...

额,4K的looptime是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4K的looptime是250

根據以前資料1K=250.所以4K為1000.如果500的話就是2K模式.如果你32K模式的話需要你的電變是否有支援.因為會達到8000.網路可以查到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以前資料1K=250.所以4K為1000.如果500的話就是2K模式.如果你32K模式的話需要你的電變是否有支援.因為 ...

醉了,1K是250…………………………………………………………啥地方的资料,明显误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