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舵机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老模友帮忙看看咋么回事

楼主(2016-05-14):
fms的
舵机
并联后,动副翼摇杆,所有的通道的舵机都在动,请教老模友咋么回事 !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右手油门,按住右边的摇杆水平动各个舵机动作正常,可是自动回弹,所有的舵机都在动,这是咋么一回事,而且使用辉盛的舵机并联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老模友帮忙解决!十分感谢!!!

楼主:
视频地址:

网友A:
o(>﹏<)o千万吧遥控器初始后再操作看看,你是新手吧,可能混控打开了,自己乱设置的结果

网友B:
视频模糊,是银燕舵机吧,

网友B:
什么控?问题多出在控上!

楼主:
是mc6的,最初级控,不能自己设置的那种。是fms的舵,手机拍摄的,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