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舵机,副翼水平回弹后,所有舵机都在动,请教老模友 ...
fms舵机,副翼水平回弹后,所有舵机都在动,请教老模友咋么回事!!

楼主(2016-05-14):
我的
遥控器
是右手油门,按住右边的摇杆水平动各个
舵机
动作正常,可是自动回弹,所有的舵机都在动,这是咋么一回事,而且使用辉盛的舵机并联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老模友帮忙解决!十分感谢!!!

楼主:
视频地址:

网友A:
遥控器中心点区域太窄吧可能。不知道你啥控,能不能设置。

楼主:
我的摇控是MC6的,不能设置,最低级的那种。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舵机问题?谢谢!

网友B:
换个好一点的控吧

楼主:
我不觉得低级别的控,连两个舵机并联都操作不了,是不是舵机和控设置有冲突?

网友C:
建议换控~

网友D(2016-06-13):
都建议换控就换吧,多听老人言,少吃亏

网友:
1、检查舵机 2、校准摇杆中心位置 3、检查各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