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出现不大不小的大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6-05-14):
14sg的挂带钩掉下来了,怎么办啊?哪位大神拆过14sg,给助攻下吧,谢谢

网友A:
在保内就好办。

网友B:
拆开过真没注意看,应该有办法固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开过真没注意看,应该有办法固定吧
论坛中有,拆机后,线路板都要取下后才看的到

网友D:
或者搜论坛中有个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拆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