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装机,空间小真够累

楼主(2016-05-14):
空间小,塞了433,数传,osd,图传,还有APM

网友A:
没有加高座吗?这么多设备,值不少钱吧。观摩土豪中。

网友B:
你用什么胶水?没看见痕迹呀
还有apm +空速效果一般   要上就得pix+空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胶水?没看见痕迹呀
还有apm +空速效果一般   要上就得pix+空速

就是十元一罐的泡沫胶,两面刷一层薄薄的胶,等不粘手时候压紧,把挤出来的残胶擦走。其实我也买了micro pix但发现专为多轴设计。。。。。。用回以前的APM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高座吗?这么多设备,值不少钱吧。观摩土豪中。

先看看飞得怎样,不行就换电机座上八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1250克

网友:
真牛!这么小的空间都让你塞完了!!我的冲浪者X8被我已经折磨的不行了!再次再入一架学习一下你的搭配!

网友:
C:\Users\Public\Documents\Qvod\Snapshot

网友D:
我是刨开腹部装,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刨开腹部装,省事

先见之明··········我是粘了后悔···············

网友:
可否列一下具体物品的型号清单啊

网友E:
楼主,这么搞不对,建议把433接收机放到翅膀山,图传放到尾部。

网友:
md433 接收机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搞不对,建议把433接收机放到翅膀山,图传放到尾部。

好烦433几十米就失控,查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烦433几十米就失控,查不到原因

1.首先确认433发射机和接收机完好的,是新的,没出过问题
2.看433接收机线,是否都链接到位
3.把433放到翅膀上
4.把发射机功率掰到 高档位

一般出现800米左右,100米左右,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烦433几十米就失控,查不到原因

还有,我刚发现你用了数传。如果数传是433发射,他和接收机的433.是同一个频率,严重,严重干扰你另外一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