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子星飞机大油门跑偏

楼主(2016-05-14):
请教双子星飞机大油门跑偏,小油门跑的还挺直,油门大了就跑偏,一次向左一次向右,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油门大了反扭增大吧?我也遇到过一次向左一次向右,后面调好重心往左边微调点副翼,貌似强点了

网友:
油门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油门大了反扭增大吧?我也遇到过一次向左一次向右,后面调好重心往左边微调点副翼,貌似强点了

那降落时,跑的直么

楼主:
油门效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效正了

那就是没问题的,被风吹的,我也经常遇到,自己修正,或者开启定高定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问题的,被风吹的,我也经常遇到,自己修正,或者开启定高定向

对了, 地面滑行时的现象,一直没敢起飞,滑行时撞两次很重

楼主:
不好意思,没描述好,是起飞前地面滑行的现象,起落架很正了,油一大了就跑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描述好,是起飞前地面滑行的现象,起落架很正了,油一大了就跑偏

那就调带方向的起落架啊,如果是后三点的就直接大油门拉起,不用管直不直,前三点的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调带方向的起落架啊,如果是后三点的就直接大油门拉起,不用管直不直,前三点的没飞过

好的